ADUCM361 外部中断

楼主(2015-12-20):
ADUCM361 外部中断
采用aducm361 cpu,用红外遥控HS0038 p0.3,采用外部中断0,配合定时器0进行 检测按键值,怎么不按遥控按键时也进入外部中断呀,麻烦大神指点。

网友A:
1,先把外部中断外围电路去掉,看还是否 中断。这样判断是外围硬件还是程序问题。
也可以用示波器配合一起观察现象。
2,如果硬件问题。看是干扰信号还是固定的错误引起的信号,还是器件问题。
3,如果软件问题看看是否中断后清除有关标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