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关键字:PC 串口命令 帧格式

楼主:
请大神指教:关键字:PC 串口命令 帧格式

题目要求帧格式:0xAA 0x@@ 0x## 0x## 0x0d,其中@@表示目标距离,在8位数码管左边3位显示;##表示方位角,在8位数码管右面3位显示。比如:距离为250米,方位角为45度。
我在网站上查过,51中的是:起始位,数据位(有8位和9位的),结束位,空闲位。其中数据位有第九位的,第九位可以作奇偶校验位,或地址/数据标志位。 如果说0xAA是起始位,0x@@ 0x## 0x##是数据位,也没8位啊?

我就是不懂这个帧格式,我不按上面的格式,直接对数码管赋值,按数码管顺序依次输入:54000052,数码管不也显示吗?
是不是编程时要判别当主机接收到AA时(在超级终端上输入AA,0x不输入),后面的数据即为目标距离和方位角?判别当主机接收到0d时,即为传送结束?

是不是要把250转换为16进制数FA输入?前面的0x不用输入?

方位角是用两个16进制数,45度为2D,前面的0x##用0x00,也就是说45在输入的时候是输入:00 2D,对不对?

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A:
楼主把uart物理层协议格式和自定义帧格式搞混了吧。
物理层双方一致就可以了,自定义帧就得写代码按要求处理啊。

网友:
0xaa可不是起始位啊,是一个字节,有八位呢。叫起始字节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uart物理层协议格式和自定义帧格式搞混了吧。
物理层双方一致就可以了,自定义帧就得写代码按要求处 ...

我就是不懂他这个自定义帧格式:0xAA 0x@@ 0x## 0x## 0x0d,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超级终端上输入:0xAA0X距离0x方位角0x方位角0x0d?

距离和方位角要由10进制转换成16进制输入,那岂不是麻烦?

最后要在8位数码管左面3位显示距离(0~250米),右面3位显示方位角(0~360度),还要把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显示。还要区分大写AA,和小写0d。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啊?

求指教!~~~

网友:
你是做课设吧,我觉得去找你的导师问更准确,这也是他的职责对吧.我们在这里猜难免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