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ULN2003能不能两路并联增加输出能力?

楼主:
我想要一个电机驱动差不多1A左右的电流,驱动空心杯电机,然而找不到合适的。
ULN2003没路只有500ma电流,能不能并联使用?

另外看到DRV8833这个好像满足要求:

双通道 H 桥电流控制电机驱动器
能够驱动两个直流(DC) 电机或一个步进电机
低 MOSFET 导通电阻
HS + LS 360 mΩ
每个 H 桥的输出电流为 1.5-A RMS、2APP (在 VM = 5V 和 25℃ 条件下)
产品可以为 3-A RMS,
4-A 平行峰顶
宽电源电压范围:
2.7V 至 10.8V

但这个得买,ULN2003有现成的,

网友:
ULN2003可以并联使用。但最好不要这样并联,因为很难保证电流在并联的各管之间均匀分配。

网友A:
里面学问真多,搞清楚了,不能并联
晶体管简单并联,会因为电流分配不均匀发生骨牌效应,最后全部烧毁。如果是MOS管,倒是可以简单并联运用的。

MOS管子沟道电阻是正温度特性。
电流较大的管子温升比较高,导致沟道电阻比其他管子大,随即漏极电流减小。这样动态分配电流,最后达到自动均流的效果。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并联,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学问真多,搞清楚了,不能并联 晶体管简单并联,会因为电流分配不均匀发生骨牌效应,最后全部烧毁。如 ...

实测可以并联,但取决于具体情况。

标称单路达林顿能带动500mA,实际能稳定带动1A。而在1.2A以上则开始跳动,会导通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断,然后再导通。实测这个时间在百毫秒左右。这意味着在这个管子里存在过流保护器,但并未在规格书中给出。

由于存在这种过流自动关断的特性,可以视为在电流不是极端过大的时候是可以自动平衡。并且有自动关断意味着不会轻易烧毁。

由于导通电流分配不均匀,实际上电流增大的倍数取决于导通电阻最小的那一路。且并联路数的电流增幅收益边际递减。2路并联常态驱动1A,瞬间1.5A是没什么问题的,3路并联常态驱动大于1A,瞬间2A也可以。不会导致管子烧坏。

因为产品要量产,对成本很敏感。用MOS驱动线圈电路还要配套相应的三极管、二极管等等,否则很容易烧坏,这个成本比起两三块达林顿高多了。所以我们最后用两块达林顿并联三路驱动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可以并联,但取决于具体情况。 标称单路达林顿能带动500mA,实际能稳定带动1A。而在1.2A以上则开 ...

大佬的回复,学习了,感谢耐心的分析。我用过ULN2003驱动电机但是没有并联过。并联的话,确实会发送电流分配不均的问题。想分配均匀理论上可以用平衡电路来均流,但是成本和空间布局需要考虑。

网友:
现在三极管的功率输出电路基本上被MOS管取代 了,用脉宽调制代替了。三极管的参数一致性差,功率也小,就是并联的均流很差的,而MOS管的功率大,并联时可以自动均流的。

ULN2003的输出有一个总输出电流的2.5A 限制,多个输出并联使用达不到最大输出电流,输出电流的富裕度太小了,容易损坏了,可靠性不高了。

网友:
2003适用小功率的电机,可以用步进驱动芯片替换,也要考虑一下启动时的电流,太大的话2003不一定扛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