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IDE3000编译器的问题解说

楼主:
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出于合泰单片机价格低的原因,所以选择了一颗HT66F018的IC,有3路定时器,可PWM,7路AD转换,低功耗等。可是在编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研究了好久,以为是自己的代码有问题,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化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原来是IDE3000的V3编译器优化的问题,唉,IDE3000优化不好害人啊。好了,让我说下这个问题,以免有人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如上图,大家看到了,Beep_mark的值已经为0了,但程序就是进不到if(Beep_mark == 0x00)的代码里面去。number 的值也大于1000了,可也是进不到if(number > 1000)的代码里面,我的本意是想做一个2分钟的定时,没想到程序就卡到这里了。让我研究了好久。心烦啊。一直以为是程序写错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IDE3000的编译器优化代码的问题,合泰的优化看来还是没有做好,之后我把优化代码的选项去了。之后程序就能正常运行了。发个贴,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如果优化过度,什么型号的芯片都会出现该问题的,不止合泰呀。我在其他芯片也遇到过呀。不能怪合泰。

网友B:
我估计是你的Beep_mark定义的问题,不加修饰,正常的编译器都会给你优化掉的。
while(1) ... 这是一个死循环,Beep_mark 如果是一个内存变量的话,编译器认为在循环中它不可能被修改,因此条件判断是多余的。
所以需要对 Beep_mark 定义加上 volatile 声明,让编译器不要对这块内存的访问进行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你的Beep_mark定义的问题,不加修饰,正常的编译器都会给你优化掉的。
while(1) ... 这是一个死循 ...

也是有道理,写法的问题吧。用STM的单片机就不会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以后要多注意下这些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优化过度,什么型号的芯片都会出现该问题的,不止合泰呀。我在其他芯片也遇到过呀。不能怪合泰。

嗯。也是写法上有问题吧。每个厂家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