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多功能测试仪器-信号发生器部分的软件代码编写以及初步调试

楼主:
前言:今天来讲解一下这部分的软件代码测试和初步调试目的:利用初步的数据手册,进行代码编写和初步PCB调试,关于调试部分统一放在第五贴中;
代码编写参考材料:dds芯片手册;
注意事项在充分理解数据手册的基础上,进行PCB设计和严格参照数据手册进行代码编写;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代码。
1.原始驱动代码:

#include "driverlib.h"
#define SET_FSYNC()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6,GPIO_PIN0)        //P6.0->FSYNC
#define        CLR_FSYNC()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6,GPIO_PIN0)
#define SET_SDO()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6,GPIO_PIN1)        //P6.1->SDATA
#define CLR_SDO()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6,GPIO_PIN1)

#define SET_SCL()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6,GPIO_PIN2)        //P6.2->SCLK
#define CLR_SCL()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6,GPIO_PIN2)

//Write AD9834 by 16 bit
//data is written at the clock's falling edge
void WriteToAD9834Word(unsigned short Buf)
{

       unsigned        short        ValueToWrite = 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SET_SCL();
        CLR_FSYNC();                        //FSYNC become low, indic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write

        ValueToWrite =        Buf;

        for (j=0; j<16; j++)
        {
                SET_SCL();
                if(0x8000 == (ValueToWrite & 0x8000))
                {
                        SET_SDO();            //Wirte 1
                }
                else
                {
                        CLR_SDO();            //Write 0
                }
                CLR_SCL();

                ValueToWrite <<= 1;        //Rotate data
        }

        SET_FSYNC();                          //FSYNC become high, indicate the end of the write

}

void main(void)
{
        //Stop WDT
        WDT_A_hold(WDT_A_BASE);

        //PA.x output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6,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SET_SCL();
        SET_FSYNC();

//Write Sequence refer to Figure31,32 and Table 11 in the AD9834's datasheet
//RESET: RESET=1,PIN/SW=0
        WriteToAD9834Word(0X0100);//写控制寄存器,复位器件
//Write a full 28-Bit Word to Frequency Register: B28=1, RESET=1
        WriteToAD9834Word(0X2100);//写控制寄存器,复位器件,同时将B28=1可将一个完整字通过两次连续写入载入频率寄存器
/************************************************************************************************************/
//DB15  DB14  DB13  DB12  DB11  DB10    DB9    DB8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0      0    B28    HLB  FSEL  PSEL  PIN/SW  RESET  SLEEP1  SLEEP12  OPBITEN  SIGN/PIB  DIV2   0    MODE   0
/************************************************************************************************************/
//                                                                       1          1       1           0
//Frequency0//PSEL=0, PIN/SW=0

        WriteToAD9834Word(0X599A);//0101 1001 1001 1010 //750KHz Output, 75MHz MCLK  14LSB
        WriteToAD9834Word(0X4666);//0100 0110 0110 0110           //14MSB
//Frequency1
        WriteToAD9834Word(0XB5C3);//WriteToAD9834Word(0XB5C3);        1011        //100kHz Output, 10MHz MCLK
        WriteToAD9834Word(0X80A3);;//WriteToAD9834Word(0X80A3);
//Phase0 and Phase1
        WriteToAD9834Word(0XC000);
        WriteToAD9834Word(0XE000);
//Select the Frequency Source and CLEAR RESET: RESET BIT=0, FSEL=0,PSEL=0
        //WriteToAD9834Word(0X0000);
//Select the Frequency Source and CLEAR RESET: RESET BIT=0, FSEL=1,PSEL=1
        // WriteToAD9834Word(0X0C00); //正弦波
        //WriteToAD9834Word(0X0C02); //三角波
       WriteToAD9834Word(0X0C38);
        //while(1);

        //Enter LPM4 w/interrupts enabled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For debugger
        __no_operation();
}

2.stm32代码:
头文件
#ifndef _FACTION_H_
#define _FACTION_H_
#include "stm32f7xx_hal.h"
//函数发生器

#define SDATA(x)   (GPIOB->ODR = ((GPIOB->ODR>>15)&0X01)? GPIOB->ODR&GPIOB->ODR&~(1<<15):GPIOB->ODR|(x<<15))//PB15
#define SCLK(x)    (GPIOI->ODR = ((GPIOI->ODR>>1)&0X01) ? GPIOI->ODR&GPIOI->ODR&~(1<<1):GPIOI->ODR|(x<<1))//PI1
#define FSELECT(x) (GPIOI->ODR = ((GPIOI->ODR>>0)&0X01) ? GPIOI->ODR&GPIOI->ODR&~(1<<0):GPIOI->ODR|(x<<0))//PI0
#define PSELECT(x) (GPIOA->ODR = ((GPIOA->ODR>>15)&0X01) ? GPIOA->ODR&GPIOA->ODR&~(1<<15):GPIOA->ODR|(x<<15))//PA15
#define FSYNC(x)   (GPIOI->ODR = ((GPIOI->ODR>>2)&0X01) ? GPIOI->ODR&GPIOI->ODR&~(1<<2):GPIOI->ODR|(x<<2))//PI2
#define RESET(x)   (GPIOA->ODR = ((GPIOA->ODR>>0)&0X01) ? GPIOA->ODR&GPIOA->ODR&~(1<<0):GPIOA->ODR|(x<<0))//PA0
#define SJ  0X0C02//三角波
#define Sin 0X0C00//正弦波
void Faction_Test(unsigned short datas);

#endif

主函数
#include "faction.h"

void functionGenerator_GPIO_Init(void)
{
   //FSELECT-PI0,PSELECT-PA15,SI,SCK共用了,FSYNC-PI2,RESET-PA0
         RCC->AHB1ENR   |= 1<<8;//GPIOI
         GPIOI->MODER   &= 0XFFFFFFCC;
         GPIOI->MODER   |= 0X00000011;//通用推完输出
         GPIOI->OSPEEDR &= 0XFFFFFFCC;
         GPIOI->OSPEEDR |= 0X00000000;//GPIO高速输出
         GPIOI->PUPDR   &= 0XFFFFFFCC; //GPIO无上下拉

         RCC->AHB1ENR   |= 1<<0;//GPIOA
         GPIOB->MODER   &= 0X3FFFFFFC;
         GPIOB->MODER   |= 0X40000001;//通用推完输出
         GPIOB->OSPEEDR &= 0X3FFFFFFC;
         GPIOB->OSPEEDR |= 0XC0000000;//GPIO高速输出
         GPIOB->PUPDR   &= 0X3FFFFFFC; //GPIO无上下拉
}

//Write AD9834 by 16 bit
//data is written at the clock's falling edge
void WriteToAD9834Word(unsigned short Buf)
{

  unsigned        short        ValueToWrite = 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SCLK(1);
  FSYNC(0);        //FSYNC become low, indic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write

        ValueToWrite =        Buf;

        for (j=0; j<16; j++)
        {
                SCLK(1);
                if(0x8000 == (ValueToWrite & 0x8000))
                {
                        SDATA(1);            //Wirte 1
                }
                else
                {
                        SDATA(0);            //Write 0
                }
                SCLK(0);
                ValueToWrite <<= 1;        //Rotate data
        }

        FSYNC(1);                                  //FSYNC become high, indicate the end of the write
}

void Faction_Test(unsigned short datas)
{
        functionGenerator_GPIO_Init();
        SCLK(1);
  FSYNC(1);
//Write Sequence refer to Figure31,32 and Table 11 in the AD9834's datasheet
//RESET: RESET=1,PIN/SW=0
        WriteToAD9834Word(0X0100);//写控制寄存器,复位器件
//Write a full 28-Bit Word to Frequency Register: B28=1, RESET=1
        WriteToAD9834Word(0X2100);//写控制寄存器,复位器件,同时将B28=1可将一个完整字通过两次连续写入载入频率寄存器
/************************************************************************************************************/
//DB15  DB14  DB13  DB12  DB11  DB10    DB9    DB8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0      0    B28    HLB  FSEL  PSEL  PIN/SW  RESET  SLEEP1  SLEEP12  OPBITEN  SIGN/PIB  DIV2   0    MODE   0
/************************************************************************************************************/
//                                                                       1          1       1           0
//Frequency0//PSEL=0, PIN/SW=0

        WriteToAD9834Word(0X599A);//0101 1001 1001 1010 //750KHz Output, 75MHz MCLK  14LSB
        WriteToAD9834Word(0X4666);//0100 0110 0110 0110           //14MSB
//Frequency1
        WriteToAD9834Word(0XB5C3);//WriteToAD9834Word(0XB5C3);        1011        //100kHz Output, 10MHz MCLK
  WriteToAD9834Word(0X80A3);;//WriteToAD9834Word(0X80A3);
//Phase0 and Phase1
        WriteToAD9834Word(0XC000);
        WriteToAD9834Word(0XE000);
//Select the Frequency Source and CLEAR RESET: RESET BIT=0, FSEL=0,PSEL=0
//WriteToAD9834Word(0X0000);
//Select the Frequency Source and CLEAR RESET: RESET BIT=0, FSEL=1,PSEL=1
//WriteToAD9834Word(0X0C00); //正弦波
//WriteToAD9834Word(0X0C02); //三角波
//WriteToAD9834Word(0X0C38);
  WriteToAD9834Word(datas);
         //while(1);

   //Enter LPM4 w/interrupts enabled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For debugger
   //__no_operation();
}

网友:
V 自己留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