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 每次不while(1)循环,执行到特殊位置卡死,...

楼主:
如图,
郁闷,为何会执行到这个地方,换了个片子也是。
用的672x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__disable_interrupt();
  ClkInit();
  P4SEL &= ~BIT1; P4DIR |= BIT1;   //蜂鸣器控制脚
  Timer2_A2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if( Button_Scan(1) == 1 )
    {
     P4OUT |= BIT1;
      _delay_ms(50);
    }
    else
    {
       P4OUT &= ~BIT1;
    }

}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__disable_interrupt();
  ClkInit();
  P4SEL &= ~BIT1; P4DIR |= BIT1;   //蜂鸣器控制脚
  Timer2_A2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if( Button_Scan(1) == 1 )
    {
     P4OUT |= BIT1;
      _delay_ms(50);
    }
    else
    {
       P4OUT &= ~BIT1;
    }

}
}

网友:
定时器代码
void Timer2_A2_Init(void)
{
TIMER2_A2->CCR0 = 409; //4096/10 = 100ms
TIMER2_A2->CTL |= 0x01c2; //ACLK、32768/8=4096中断开启
TIMER2_A2->CNT = 1; //定时器中的值,不能为0,
TIMER2_A2->CCTL0 |= CCIE;
TIMER2_A2->CTL |= 0x10; //Up mode
}
#pragma vector=TIMER2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A2_ISR(void)
{
P4OUT |= BIT1;
}

网友:
你确认中断定时器TA2.0不需要清除中断标志。根据截图,卡到那个位置,确实稀奇。

网友:
没看懂卡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