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回流焊后,LM2596-5.0芯片出现通体发黄现象

楼主:
最近公司生产的一批产品中,发现LM2596-5.0经过回流焊后,芯片出现通体发黄现象,如下图,左边为经过炉出来的,右边为正常的;

现象一:发黄的LM2596产品,产品中小部分的输出电压值有出现偏差,要么偏小一点,要么偏大一点,但是偏差在输出的精度范围内

现象二:未发黄的LM2596产品,没发现输出I电压值出现偏差

疑问:1、这种回流焊后芯片出现黄色物质是芯片本身材料加热导致的么?

           2、回流焊的温度对该芯片有特殊的要求吗?

           3、回流焊的温度会影响电压的输出么?

网友:
请问你这颗料进价多少?这个山寨的太多了

网友:
别用没有生产厂家的LM2596了,有和它相同性能的、打着自己牌子的IC多得很,

国产的质量也很高的,怕只怕连自己的牌子都不敢打出来的小作坊品。

网友:
怀疑是用了高温锡膏,,高温锡膏含有锡银铜,低温是锡铋,把回流焊预热区温度设置低一些试试。

网友:
锡膏不对或锡膏的焊接温度曲线设置有问题,需重点检查。如果同一PCB上的其它元件,特别是2596周边的元件全都没问题,那说明问题出在2596本身,其表面有什么涂层或者污染,受不了焊接时的高温。特别注意是否为无铅元件,含铅和无铅元件在温度耐受范围上可能有差别。

网友:
1、这种回流焊后芯片出现黄色物质是芯片本身材料加热导致的么?
答:这个你要先确定你的这颗料是好的。保证他的来源了。也就是他不是山寨的。
      其次,您要让stm的工程师看看锡膏呢,锡膏是否换了还是咋样。还有回焊炉的温度问题,是不是和原来一样?
2、回流焊的温度对该芯片有特殊的要求吗?

3、回流焊的温度会影响电压的输出么?
第2,3个问题,建议您看看datasheet呢,这个里面一般会有一些曲线会提到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