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中的layout建议

楼主:
上图所示的地是要通过打地孔从背面走线连接到地吗?

网友A:
不是啦,是连在一起的,接到一起就OK了,这种低速的片子,随便连就行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同意沙发观点。地连同就ok,不需要特意打孔背面走线。TI的layout建议重点也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无什么大影响

网友B:
不过我们画原理图的时候,还是学习这种画法,,比较规范

网友C:
LM324这种低速普通运放,只要电源滤波电容够近就可以,对布线要求并不是很高,因其工作频率范围比较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M324这种低速普通运放,只要电源滤波电容够近就可以,对布线要求并不是很高,因其工作频率范围比较低。

如果对其他芯片,在要求高的场合,是不是通过过孔连接到地滤波效果会更好?
我看一些TI和ADI的手册中,很多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啦,是连在一起的,接到一起就OK了,这种低速的片子,随便连就行

感觉只是连着一起,自己布线就像连连看是的,所以还是想学习有点技巧性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们画原理图的时候,还是学习这种画法,,比较规范

我也觉得大公司推荐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明白为什么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对其他芯片,在要求高的场合,是不是通过过孔连接到地滤波效果会更好?
我看一些TI和ADI的手册中, ...

没有必要打过孔的时候不需要打啦,可以铺铜皮地就OK了,TI的推荐的运放的PCBLayout都是双层的,或者高速的4层,他们是追求将芯片运用到极限,或者说是测试芯片,自己画的时候看自己需求了。

网友:
能够走线能通的,建议不用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