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推荐逻辑芯片

楼主(2015-12-21):
请推荐逻辑芯片
您好。项目需要一款芯片。功能大概是:8路/16路数字电平(0/5V)输入,编码成3路/4路逻辑电平输出,有带中断输出,当这8路/16路数字电平有上升沿/下降沿的时候,有中断输出。这颗芯片是用于采集数字量。供电可以从5V到12V供电。麻烦推荐!

网友:
有现成的编码芯片,但无中断输出。
可以另用一些芯片实现你所要的中断输出。
一定要集成到一片芯片内的话,用片单片机最简单,也便宜。

网友A:
如果对逻辑的要求比较复杂的话,建议还是上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