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PWM的RC滤波电路

楼主:
求解一个PWM的RC滤波电路

PWM 8k 70%
当R46用贴片0603的封装时
out点的波形如下:

正常情况下 OUT点应该是3.5V左右

网友:
不知道你要求解什么。

顺便说一句:此图可能是根本不懂电路的人设计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 OUT点应该是3.5V左右”

所以这是个不正常的电路。

网友:
5V和R56去掉,R46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