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正负对称的基准方波信号?

楼主:
我要产生一个正负15V 50%占空比的正负对称方信号,给乘法器输入使用。

现在的做法是用mcu产生信号后,电容隔值,输入到运放的正输入,运放的负输入接地。运放用正负15V供电,运放输出的方波占空比只有48%了,但是高压摆率的运放没找到轨对轨的。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频率3kHz

网友:
应该占空比变小了,,看看周期变化没有,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对沿特性要求高就不要用电容隔直,应直接耦合并采用高速运放。运放接成比较器形式,采用正负电源供电。注意选择合适的门限和正反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