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答】看看你会多少个?

楼主:
管管我又来祸祸大家啦~~是这样子的,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份PCB布局布线100问,(你懂的)像我这种狂下资料又常常没得时间去看的人一段时间后都不知道自己库存了什么好东西了~然后又到了年底大扫除的时候了,我就清清资料发现了这么个东西,嘿嘿。于是突发奇想来发点题上来,大家都来看看你会答几个呀~~传说中的PCB基础题~~是不是想知道我能答对几个,我只是个小鸟人,懂的真不多~~

下面大家看题:

1.高频信号布线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2.在布板时,如果线密,过孔就可能要多,当然就会影响板子的电气性能,请问怎样提高板子的电气性能?

3.一块板子的去耦电容是不是越多越好?

4.一个好的板子它的标准是什么?

5.通孔和盲孔对信号的差异影响有多大?应用的原则是什么?

---------------------我是后续我是后续我是后续------------------------

刚刚去采访了几个坛友,都表示说一道题也答不出来,心塞,我表示其实我也说不大的一二三来。。我挂个几天看看情况把,下周放所谓的答案~~也是人家资料上的回答啦啦啦~~

网友:
我就是瞅瞅,啥也不会

网友:
像是考试题,,,因为PCB往往是实际经验多一些,上升为理论都说不全

网友:
真没有一个坛友来试试啊~~说好的放所谓的答案~~貌似比说好的时间晚了那么点点~~sorry啊。我也差点忘了。。囧。。
1.高频信号布线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⑴信号线的阻抗匹配
⑵与其他信号线的空间隔离
⑶对于数字高频信号,差分线效果会更好

网友:
2.在布板时,如果线密,过孔就可能要多,当然就会影响板子的电气性能,请问怎样提高板子的电气性能?
对于低频信号,过孔不要紧,高频信号尽量减少过孔,如果线多可以考虑多层板

网友:
3.一块板子的去耦电容是不是越多越好?
去耦电容需要在合适的位置加合适的值,例如,在你的模拟器件的供电端口加,并且需要用不同的电容值去除不同频率的杂散信号

网友:
4.一个好的板子它的标准是什么?
布局合理,功率线功率冗余足够,高频阻抗匹配,低频走线简洁

网友:
5.通孔和盲孔对信号的差异影响有多大?应用的原则是什么?
采用盲孔和埋孔是提高多层板密度,减少层数和版面尺寸的有效方法,并大大减少了镀覆通孔的数量。但相对而言,通孔在工艺上比较好实现,成本较低,所以在一般设计中都用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