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低ht1621的功耗问题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
大概主要就是驱动段位液晶屏的显示的功能。
目前的暂定方案是用STM8L做主控芯片,HT1621做液晶驱动。
现在还没做什么优化。整个系统的功耗在55-58uA左右。

单片机这里的功耗大概只有1-4uA左右(Halt mode下)。看了一下基本的消耗都在HT1621上有50多ua
因为显示有6个8,STM8L自带的LCD驱动位数不够。所以加了HT1621做驱动。

但感觉功耗还是有点大。
现在已经不知道应该从哪方面优化了。

想问下各位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建议。或者其他的方案
注一下:我的液晶上的显示是属于24小时都是显示的。最起码人眼看到的是一直都亮的。
另外想请问一下怎么算连续工作时间。电池按120mah计算。

网友A:
datasheet上说有低功耗模式,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上说有低功耗模式,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但是有个问题。ht1621低功耗下好像不显示的东西的。
我想到的办法也就60HZ进行一次显示。
然而定时器不能唤醒单片机的halt模式。

网友:
有IC驱动程序可以提供, 完美替代兼容HT1621B SSOP48 LQFP48 LQFP44 DIP28 。
QQ 191 888 5898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