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没短路,可是查看显示短路了!来帮忙看看咋回事!!!

楼主:
这是以前别人画的,现在要用到,我用ctrl+h 选中时显示短路,可是查看是根本没发现短路的现象

这个是我把线删除了,只剩一个按键,还是短路

当我把按键移开时又不会短路,所有不是按键的问题,我有在那个位置放置了水平的线,然后如图,又连通了,而放置水平线时还没发现会

这个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了,有什么隐藏了吗?

这是PCB文件,用的是AD09 我在99SE里面打开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A:
哦,什么在那个位置会在别的位置不会,没听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什么在那个位置会在别的位置不会,没听懂

就是在PCB板固定那个位置,好像有隐藏一条线,(我查不出来)在那个位置就会显示短路,实际是不会的。。我再补几张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什么在那个位置会在别的位置不会,没听懂

重新编辑了下,这样就不会看不懂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PCB板固定那个位置,好像有隐藏一条线,(我查不出来)在那个位置就会显示短路,实际是不会的。。 ...

你图上的线是有网络的吗?会不会是多了个点或者什么的其他网络信号的线?

网友C:
应该是上面第三个处有问题 具体的最好给出原理图好对应网络来分析

网友D:
下载打开看了下,这个板子里面所有的线跟焊盘都没有网络啊,
这样的话用软件检测肯定会出问题啊,当然就这么小,看上去没短路就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的线是有网络的吗?会不会是多了个点或者什么的其他网络信号的线?

对的,他的图上都没有网络,说不定这个是抄板或者怎么样的板子。他的短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的线是有网络的吗?会不会是多了个点或者什么的其他网络信号的线?

没有网络的,因为只是简单的按键板,所以以前的图都没用原理图画,都是直接PCB画的,没有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上面第三个处有问题 具体的最好给出原理图好对应网络来分析

这是没有原理图和网络的,是CAD定位,然后直接在PCB上画,没添加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对的,他的图上都没有网络,说不定这个是抄板或者怎么样的板子。他的短路怎么看出来的?

我是按Ctrl+H  因为我们公司是做简单的学习机,基本都是按键板,所以以前的都没用原理图和加网络,来到这也就习惯了这种画法了!这份也是2 3年前别人画的,就是现在要调用到才知道    其实是没有短路,我们有按照这份去打过板,做过也没事。我是想不通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打开看了下,这个板子里面所有的线跟焊盘都没有网络啊,
这样的话用软件检测肯定会出问题啊,当然就这 ...

我直接按Ctrl+H检查的,因为没用网络,所以每个板子都是这样查,我用过0mil的线,至少也能看清,这个是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在那里

网友:
晕呀。。我刚刚开了文件试了下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猜测有没可能按键或者线有问题,所以我把左边的按键先移动出来试了下,右2那个还是短路的,但是左边的还在,右边的取出来发现左边就不短路了。
试了几次感觉问题都在右边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把右2的按键取出来复制了其他个按键贴那里试了下。。然后大家看图把..左边的正常了可是中间两个不正常呀呀呀。。晕死。。

网友:
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o(︶︿︶)o 唉。。我试着把键盘挪出来但是不跑到keepout外面,同时换个位置。。。然后就是如上图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o(︶︿︶)o 唉。。我试着把键盘挪出来但是不跑到keepout外 ...

其实去打样板子是不会短路的,我就是好奇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去打样板子是不会短路的,我就是好奇这是什么原因

嗯。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样试了几次感觉好无厘头啊。

网友F:
打开之后正常显示啊,这么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开之后正常显示啊,这么幸运!?

你Ctrl+H 选中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
发现你说的问题了,真的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Ctrl+H  因为我们公司是做简单的学习机,基本都是按键板,所以以前的都没用原理图和加网络,来到这 ...

因为没有原理图看不出来这些里面有些是什么器件。所以没办法回答您呢。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html EEWorld测评频道众多好板等你来玩,还可以来频道许愿树许愿说说你想要玩的板子,我们都在努力为大家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