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58的SPI速率问题

楼主:
本人在使用ADS1258模数转换芯片,使用的是扫描工作模式,数据的读取,/DRDY为低时,就触发MCU进行数据的读取。SPI的数据速率设置的4.5M,目前数据采集正常,但是有写问题还是没有弄得很明白,就是ADS1258芯片作为从机,最大的SPI数据速率是可以多大,芯片datasheet上面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希望能人能提供一下解答。

网友A:
我的手机里没有ADS1258的数据手册,刚才看了一下ADS1248的,里边有一个tSCLK的参数,说明了时钟线允许的最小宽度,你换算一下就能得到SPI的最大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机里没有ADS1258的数据手册,刚才看了一下ADS1248的,里边有一个tSCLK的参数,说明了时钟线允许的最 ...

你好!我最近在stm32f103上使用ADS1248时出现了些问题,可以帮忙解答下吗?
对stm32的配置我是在stm32cubemx上进行的,,

    在ADS1248的手册中对SCLK的周期限制为最小488ns,转换为频率大致为2MHz,
    我在stm32f103中启用SPI2,APB1外设的时钟配置为36MHz,将SPI2的一个引脚设置为SCLK,
    但是SPI2的配置窗口中只有一个预分频器的配置,修改预分频将修改带宽,我将预分频
    设置为最大值256,结果造成SPI读取到AD值不稳定,当修改频率为18MHz时AD值就稳定了,
    想请问一下:根据手册的限制,带宽最大可以设置为多少呢?AD值不稳定是否是因为频率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在stm32f103上使用ADS1248时出现了些问题,可以帮忙解答下吗?
对stm32的配置我是在stm32cu ...

建议你确定一下SPI的实际时钟频率,比如用示波器量一下
还是ADS1248的速率你设的多少
在读取寄存器前有没有判断DRDY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确定一下SPI的实际时钟频率,比如用示波器量一下
还是ADS1248的速率你设的多少
在读取寄存器前有 ...

手册相关部分:

配置:
ADS1248设置的增益为16,采样率为20SPS,每次获取数据都是通过忙等待(等待DRDY为低电平),
当DRDY为低电平时才通过SPI读取AD数值,,,
我的APB1时钟设置:APB1外设:18MHz,APB1计时器:36MHz
这样的话SPI2的时钟频率应该为18MHz不是?
SPI2的设置中我配置预分频为256,,
刚刚用示波器测了测,发现读取数据时SCLK的频率为71.4KHz,Tsclk:14.0us
,上述时钟配置AD读取时正常
,,示波器显示如下:

如果把APB1的时钟配置扩大一倍AD数据就波动,,,
,,
这时候使用示波器获取的大致数据--SCLK的频率为:125KHz,Tsclk:8us
,,那也没达到手册中的上限啊~~
为什么频率一高读取数据就乱了呢,,不过APB1频率扩大后,
示波器中的图像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相关部分:

配置:
ADS1248设置的增益为16,采样率为20SPS,每次获取数据都是通过忙等待( ...

“如果把APB1的时钟配置扩大一倍AD数据就波动率,,,”
这时候你用示波器测试过SCLK的的频率没
还有,对比一下18M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APB1的时钟配置扩大一倍AD数据就波动率,,,”
这时候你用示波器测试过SCLK的的频率没
还有, ...

刚把图片附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把图片附加上去

“APB1频率扩大后”
波形已经不正常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把图片附加上去

你示波器的采样率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示波器的采样率是多少的

1MS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示波器的采样率是多少的

错了,,那个是水平采样率,我没用那个,我就用来CH1测的~看手册现实的是1GSa/s, 实时采样200MSa/s

网友A:
1M采样率,如果采样时间没出问题
32M时示波器截图第二个尖峰应该不能满足tSPWH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了,,那个是水平采样率,我没用那个,我就用来CH1测的~看手册现实的是1GSa/s, 实时采样200MSa/s

那这个波形就应该是实际的波形
这个波形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STM32的时钟为什么会出现第二个那样的尖峰

可以把ADC去掉,直接测量STM32的SPI的SCLK引脚
最好同时和CS和MOSI一起测量

如果波形能满足要求了
你再确定一下你等待DRDY时没出问题
确定在DRDY有效时才读取数据

可以把DRDY和SCLK或CS引脚一起测量
看SPI读取数据的操作是在DRDY变化以后才执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采样率,如果采样时间没出问题
32M时示波器截图第二个尖峰应该不能满足tSPWH的要求

是的,如果是个尖的话就不满足了,可是,不应该啊~
怎么就成尖峰了呢,,
我是先通过自动按钮获取波形然后调整时间间隔查看的,,
什么原因会造成尖峰啊??
=+====
顺便再向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我连接串口的USB驱动经常报未安装,之前拔下重新插入后就正常了,,
最近动不动就把电脑整死机了,有时屏幕卡死,有时蓝屏,
最后只能强制关机重启~~
请问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波形就应该是实际的波形
这个波形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STM32的时钟为什么会出现第二个那样的 ...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波形就应该是实际的波形
这个波形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STM32的时钟为什么会出现第二个那样的 ...

一直问你真是不好意思~~  然而实验室里就我一个人,, 没别人可问了~~只好向你讨教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懵圈了~~
就在前面测试&截图的时候波形还是有问题的~~
刚刚因为串口问题电脑蓝屏了,重启后我把程序重新编译了一遍,
结果再用示波器测波形发现变正常了,而且串口助手中显示的AD指也正常了!!
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啊并且把APB1的时钟频率设置为36MHz了~~
我把测得的波形和手册上的时序图对照了下,发现虽然获取到了AD数据,
但是DIN和DOUT的波形不对!?还是测出来就是那样呢?

手册时序图:

这是我测的波形:
CS:

SCLK:
DIN:

DOUT:

DRD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问你真是不好意思~~  然而实验室里就我一个人,, 没别人可问了~~只好向你讨教了,,

我现在 ...

电脑蓝屏的问题 你使用的USB转串口扩展板还是103自带的USBCDC连接?
重装驱动试过吗

你的示波器是几通道的
如果通道多你可以把有关联多数据线一起测量
这样看起来更方便

还有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整理一下重新发帖提问
这样会有更多的网友看到你的问题
有更多人帮助你
你的问题也更容易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蓝屏的问题 你使用的USB转串口扩展板还是103自带的USBCDC连接?
重装驱动试过吗

你的示波器是几 ...

采用的是USB转串口扩展板的方式连接的,驱动重装了几回~刚接入显示驱动安装成功,
有时过一会儿会突然显示串口驱动安装失败,然后就死机了~~有时是串口助手运行
一段时间突然卡住,接着死机~~
应该是驱动的事,我再换换试试吧,

示波器有两个通道,,不过当前只有一条线,所以只能用一个通道测量~~

多谢建议,我发个帖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