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转到CCS5.5的调试时出现的困扰

楼主:
F28335板,510仿真器。编了2个汇编程序,程序A在RAM运行,2个LED灯同时闪烁;程序B已经写入Flash,2个LED灯切换闪烁。在3.3时调试正常。

在CCS5.5时:

1. 编译A程序,点Debug,PC指向RAM区0x009000,SP为0x400。点resume,运行的是Flash内程序。

问题:程序还未load,PC怎么就指向了RAM区?另外,PC未指向boot区,怎么就执行了程序B?

2. 点load后,PC指向RAM区0x009000(不点load也指向这里),点resume,运行的还是Flash内程序。

问题:程序已经装入,且PC指向0x9000,怎么执行的还是Flash内程序,按道理应该是程序A吗?

3. 点Debug后,点load,PC当然指向0x9000,点resume(运行的是Flash内程序)点suspend中止,再点restart,然后点resume,此时才是ram内程序。

问题:为什么需要先运行一下Flash中的B程序,然后中止,再restart,才能是RAM程序A?直接restart无效(试过了)?

麻烦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PC不指向RAM而指向FLASH,那不是 “在FLASH里运行” 了吗?

TI的这个做法就是将程序放到RAM里------运行。

我用过CCS的4、5、6版本,一直没发现什么是load,只知道个DEBUG。决定
是否装载程序,装到哪儿,可以由设置及CMD决定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
1. Flash运行的程序和RAM中运行的程序是2个不同的工程。
2. Flash运行的程序已经写入,板子上电运行正常。
3. 这2个程序本身并无实际工程意义,主要是想为学习F28335建立渐进入门案例:由汇编程序的软件算法仿真,过渡到汇编程序Emulator的RAM仿真运行(就是程序A),然后再过渡到汇编程序Emulator的Flash仿真运行(即程序B),然后再过渡到C语言的编程应用。
4. 附件是这2个程序,请指导。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TI提供的例程开始学习。

发现CCS3.3有些人在用,但我没有看到使用者说它有比新版本好的地方,所以,学习时应该以V6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