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stc12单片机下载程序为什么就是下载不进去呢???我用的是贴片单片机

楼主:
请问我用stc12单片机下载程序为什么就是下载不进去呢???我用的是贴片单片机,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望不吝赐教,在线等!!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多半是时钟或复位的问题

网友:
应该说清是那种下载方式,isp握手连接没有?不能下载时STC的软件报的什么
用USB 转串口,有时需要冷启动的

网友:
我用的是ch340串口线下载程序,stc软件提示的是“检测单片机。。。。。”我已经冷启动了

网友:
时钟我换了几个晶振还是不行

网友:
需要复位下载,就是先ISP点下载,再复位单片机,这个做了吧?

网友:
应该用的ISP下载的吧,楼主要描述清楚通过什么方式下载不进去了。或者截图也可以啊。

网友:
总得软件显示找到哪个串口吧,然后,按照上面的几楼的提示做,实在不行,可以换换计算机和下载器了啊

网友:
先确定硬件方面。usb转串口线,是不是好的。单片机和串口线连接是否正常。之前能下过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最小系统没做好,你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在对比一下,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电脑端口配置,单片机是不是本身就出问题了

网友:
1、有没有试过把Rxd 和Txd交换一下;
2、Rxd和Txd上有没有接其它设备;
3、先关闭单片机的上电源,再点“检查MCU选项”,然后再开电源,如果芯片都没检测出来,就别下一步了;
4、。。。。出错的可能性非常多,你这样提问更象是在测试大家的想象力。

网友:
确实如楼上所说,没有截图我们只能猜了

网友:
应该是晶体振荡器没有起振,或者复位电路,还有就是串口助手的com没有调节、还有波特率问题。最后还有可能是下载线问题。

网友:
确保串口收发硬件连接OK,上位机点击下载,硬件重新上电。

网友:
看看晶振电容是多大

网友:
你能检测到你的晶振有起振没?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你用STC15系列的单片机做试验,不需要晶振,甚至不需要PCB,直接在引脚上焊出引线就可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