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DSP2000系列的选型建议

楼主:
我想选择dsp 2000系列的一种芯片来学习,主要是用于电机的控制。但又不知道,哪种芯片比较热门,请各路大神指点,哪种芯片比较主流,且发展前景较好

网友A:
厂家生产芯片,一直紧紧盯着客户,你这倒好,选择芯片要 “ 哪种芯片比较主流,且发展前景较好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生产芯片,一直紧紧盯着客户,你这倒好,选择芯片要 “ 哪种芯片比较主流,且发展前景较好 ”!

大神,本人只为了学习,不是大客户,也不了解你所谓某种大需求的客户用的是哪种芯片。或许是我不有描述明白,我想要挑选需求量比较大的芯片。

网友:
建议找TI的FAE沟通,TI也会发布他们MCU的路线图。个人觉得你可以了解一下2805X和2806X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本人只为了学习,不是大客户,也不了解你所谓某种大需求的客户用的是哪种芯片。或许是我不有描述明 ...

哪个芯片使用量大就学习它,这种观点也不尽正确。作为学习,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学到了基本知识,芯片再变也不离其中。

实时控制CPU中,C2000是比较典型的,TI有C2000 launchPad,认真学好它,以后的C2000都可以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