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中如何设计50Hz陷波器?

楼主:
msp430前面的ADC采样率大概是300KHz,采样后的数据进入430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但要先滤去50Hz工频干扰,求参考代码

网友A:
木有参考代码,感觉你这是软件滤波的范畴,话说你都已经300k了,还在乎那点50Hz的干扰么?

网友:
#ifndef CNTL_2P2Z_F_H_
#define CNTL_2P2Z_F_H_

//*********** Structure Definition ********//

// Second order control law using an IIR filter structure with programmable output saturation.
// This macro uses CNTL_2P2Z_F structures to store coefficients & internal values.
// The structures should be initialized with the supplied CNTL_2P2Z_F_INIT macro.
// Within the structure the Max & Min parameters are the output bounds where as the IMin parameter
// is used for saturating the lower bound while keeping an internal history.  The IMin parameter
//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0.9.

typedef struct {
        // Coefficients
        float32 Coeff_B2;
        float32 Coeff_B1;
        float32 Coeff_B0;
        float32 Coeff_A2;
        float32 Coeff_A1;

        // Output saturation limits
        float32 Max;
        float32 IMin;
        float32 Min;
} CNTL_2P2Z_F_COEFFS;

typedef struct {
        float32 Out1;
        float32 Out2;
        // Internal values
        float32 Errn;
        float32 Errn1;
        float32 Errn2;
        // Inputs
        float32 Ref;
        float32 Fdbk;
        // Output values
        float32 Out;
} CNTL_2P2Z_F_VARS;

//*********** Macro Definition ***********//
#define CNTL_2P2Z_F_MACRO(v, k)                                                                                                    \
        /* Calculate error */                                                                                                    \
        k.Errn = k.Ref - k.Fdbk;                                                                                                    \
        k.Out = (v.Coeff_A2*k.Out2) + (v.Coeff_A1 *k.Out1) + (v.Coeff_B2 *k.Errn2)                                \
                                        + (v.Coeff_B1 * k.Errn1) + (v.Coeff_B0 * k.Errn);                                                \
        /* Update error values */                                                                                                    \
        k.Errn2 = k.Errn1;                                                                                                    \
        k.Errn1 = k.Errn;                                                                                                    \
        /* Determine new output */                                                                                                    \
        k.Out = (k.Out < v.Max) ? k.Out : v.Max;                                                                                                \
        k.Out = (k.Out > v.IMin) ? k.Out : v.IMin;                                                                                                \
        /* Store outputs */                                                                                                    \
        k.Out2 = k.Out1;                                                                                                    \
        k.Out1 = k.Out;                                                                                                    \
        /* Saturated output */                                                                                                    \
        k.Out = ((k.Out > v.Min) ? k.Out : v.Min);

#endif /* CNTL_2P2Z_F_H_ */

我用的代码是这样的,来自TI的control SUITE的Solar LIB。
用下面的宏定义函数就可以了。两个结构体一个放了波波器的值一个放滤波参数。用之前记得两个结构体都初始化一下。
然后滤波器参数用MATLAB的fdatool生成一下就可以了。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有参考代码,感觉你这是软件滤波的范畴,话说你都已经300k了,还在乎那点50Hz的干扰么?

其实我要对ADC采下来的点作平均,得到直流偏置的大小,相当于得到0频率处的值,不知道50Hz的干扰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