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ep-Down芯片TPS54232做了一个负电压电源,芯片很烫,输出电压也不够,什么原因?

楼主:
电路如图,就是把典型的正电压电路的地和输出做了对偶的互换。

对应的正电压电路(已制板验证,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如下图:

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是不是这个芯片不支持这么用?

如果是,求推荐一款可以既可以做正电源又可以做负电压的芯片,输入24V,输出±15V,电流1A以上就可以,频率要尽量高。

谢谢!

网友:
WENBENCH是TI专对电源设计所做的在线设计程序,楼主可以用它来设计电路和选择元件。所得结果基本不用调试即可正常工作。

楼主的电路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如果焊接无误的话,检查与TI推荐电路的区别,再看看元件参数是不是一致

网友:
用是可以这么用的。记得看过应用手册非同步整流的好像都可以这么整。但是好像做出来纹波非常大。我做出来过。然后查了TI的参考设计也是这样。
TPS54232具有 Eco-mode 的 3.5V 至 28V 输入、2A、1MHz 降压转换器。
那么楼主看一下你的芯片VIN引脚对GND引脚的电压是多少啦?换一个额定输入电压高些的。至少24+15以上的片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