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中时钟配置时TICKSPD的作用

楼主:
看到很多配置成外部32M晶振时的例程都是CLKCONCMD&=~0X47,这样系统时钟速度是32M,TICKSPD却是250K,这个TICKSPD会影响什么?

网友:
1、先推荐您看一篇文章,我没仔细看过,应该能从中获取一些总体的认识。
http://www.tuicool.com/articles/M7zIRj

2、不得不说,本人真的没看过reg描述,为何不看看呢,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都能去看,你为何不去看,或许这是最好的法子。

1)TICKSPD会受OSC位的影响

2)REGbit描述,定时器时钟源,TICKSPD会受OSC位的影响,OSC设置为16M的时候你设置TICKSPD为32M也没效果,还是16M

3)关于TICKSPD的文字描述在定时器章节

3、关于题主的提问 CLKCONCMD&=~0X47;
明显这里是 CLKCONCMD = CLKCONCMD(default bit) | 10111000(effect bit)
结果就是32K RCOSC + 32M OSC + 250K时钟,当然这里仅仅是第一次初始化,后面用时钟的时候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TICKSPD
实际z-stack中是否有其他操作,不予追究。

4、供你参考,你的感谢soso

网友:
谢谢。我认真阅读下。

网友:
我也看了寄存器,就是没明白作用。它可设置定时器1,3,4的分频,现在的250k是不是就是定时器的主频呢?就是这个不明白。我先看看您推荐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