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与拍摄的分辨率不同,是怎么显示出来的?内部机理是什么?用的是什么算法???

楼主:
打个比方,手机屏幕分辨率为800*600,后置摄像头可拍摄的图像分辨率达2000*1000,那么这个显示过程是怎么做到的?内部机理是什么?用的是什么算法?有人知道吗???比如我要用FPGA驱动一个5640 的500万摄像头,手上只有一个800*600分辨率的屏,能不能把5640摄像头的分辨率设的比800*600大?比如设成1600*1200,这个要怎么实现在800*600 的屏上显示,像手机那样。。。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如果硬件上实现不了可以使用软件把图片做缩放处理吗?
http://blog.csdn.net/liyuan02/article/details/676544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上实现不了可以使用软件把图片做缩放处理吗?
http://blog.csdn.net/liyuan02/article/details/67 ...

这种的图像算法我看过,可使我要的是实时显示啊,不知道这种的图像算法行不行,还有就是FPGA搞这玩意该怎么搞啊,C直接有函数,FPGA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图像算法我看过,可使我要的是实时显示啊,不知道这种的图像算法行不行,还有就是FPGA搞这玩意该怎 ...

以前参加过Xilinx的研讨会有专门针对超清摄像头做实时边缘检测的演示,感觉应该和这个差不多。不过我也是外行,甚至都没摸过FPGA这么高端的东西,论坛里你可以找@phantom7管理员,他这方面应该认识很多人,可能会帮到你。

网友:
@phantom7 ,帮帮小弟。。。这个搞过吗?

网友:
动态图像简单减幅可用像素裁剪法,具体为忽略相邻像素,这样分辨率就会降低一倍。简单方法当然缺点不少,高对比边沿可能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显示效果,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像素合并,同时根据相邻像素的值做适当修正,有关图像处理方面的书籍或教材会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