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protues仿真用lcd1602显示ds18b20的温度为什么ds18b20显示的是27度而lcd显示的是先是5度瞬间跳转稳定在11度;
但是手动调节ds18b20的温度值,lcd显示的温度值也随之变化这是为什么?
时序什么的都检查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可能在于温度值传递过程中转换出错了,再查查

网友:
单片机可以串口输出得到的温度。看看和传感器的值是否一致。一致的话。lcd显示的数据和实际值是什么关系。显示函数部分分析一下。

网友:
你得到ds18b20的数据后,处理上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啊

网友:
按你说的肯定是数据处理出问题了。数据的小数位你看看有没有进行处理,或者就是你在数据处理的时候准备做小数位,结果数据处理却没能做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