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帮忙。AT89C51酒精测试仪

楼主:
如何利用AT89C51  ADC0809  传感器MQ-3  LCD1602 制作酒精含量测试仪。

网友:
无非是传感器信号经A/D转换后再由单片机处理数据。

网友A:
器件都选好了,还不会用么?

网友:
查器件的手册呗

网友:
不会的话,这个我记得淘宝有卖MQ系列的模块的,有数字输出的,有模拟输出的。模拟的就是ad转换了。

网友B:
把数据手册截图上来,总不能让大家查手册,再帮你出解决方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都选好了,还不会用么?

我才大二,只是简单的接触了一下,只会简单的单片机编程,这个真不会。

网友:
老师只给了个题目,其他啥都没有给,我蒙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数据手册截图上来,总不能让大家查手册,再帮你出解决方案吧

大神啊,老师啥都没给,所以才求助,我大二,刚刚接触啊,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老师啥都没给,所以才求助,我大二,刚刚接触啊,蒙圈了

上网查,不是不愿告诉你,这也是一项技能。先找数据手册

网友:
而且maychang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用数字传感器,读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酒精测试仪主要是传感器,记得一个叫汉威的上市公司就是做酒精测试仪起家的。
用51做的方案,应该网上能找到,具体怎么做看自己的哪个了啊

网友:
这个你要是初学确实有点难度,要是只是在网上找人你也不一定能快速的完成,建议你找找学长或老师给你简单讲解一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