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 32怎么开始学啊 有点51基础 谢谢了

楼主:
请问下大家   32怎么开始学啊  有点51基础  谢谢了

网友:
怎么学51就怎么学32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
之前学FPGA问了一个同学,怎么学?推荐本书,他说咱们图书馆有个书架全是FPGA的书,你借一遍就知道了,书只有适合自己的才好~

网友:
学习stm32,可以从学习他们的库开始。最后有一块板,把每个外设都弄一下,就入门了。

网友:
我是学习库函数版的。原子的

网友:
我用过51,msp430,stm32,现在在学ARM9,学做linux开发,还是一名实习生,公司的stm32用的ucosii跑的(我移植的程序),学单片机,说白了,看的懂书(懂一些电路,懂协议),看的懂程序(要细心琢磨),不难。(好像我有点自大了,哎)

网友:
思路是一样的。找个资料多点的开发板,看这教程,分析例程。改程序。代码量略大一些。库函数多一些。都可以分析,寄存器的操作。寄存器确实多了。整体把握芯片的结构。认真看手册。操控各种外设。就是这样。

网友:
主要得有寄存器的概念,不过学起来建议还是用库函数,库的写法程序可读性比较高,代码实质还是对寄存器进行操作

网友:
1、熟悉寄存器先
2、先学会用积存器控制LED灯闪亮
然后你就逐渐入门了

网友:
买个核心板,自己用洞洞板做一些扩展,慢慢就学会啦

网友:
你可以看看别人的例程,自己理解为什么代码这么写。学单片机其实就是一个找错的过程。 你也可以照着他们的例程敲,我就不相信你敲了20遍,你还不知道怎么配置的寄存器。(书读百遍其意自见)

网友:
受教了,准备入手一块开发板,跑跑例程!

网友:
准备一块开发板,从跑最简单的程序开始,然后分析程序的结构。至于寄存器,只要学过51单片机,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你不必纠结于寄存器操作,你可以直接利用MDK提供的库函数,快速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