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中spi和uart共享一个中断向量,请问如何区分?

楼主:
在G2553中spi接口和uart接口都使用同一个中断向量USCIAB0RX_VECTOR,如果uart A和SPI B同时使用的话,这个中断向量给如何区分呢?

网友:
中断向量进入到这个中断函数,然后判断中断标志位看是那个产生了中断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比如,UART有发送中断标志位和接收中断标志位,SPI也有对应的发送/接收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