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spwm电机驱动设计提个问,麻烦各位帮帮忙

楼主:
要设计一个spwm开环变频器,电压频率比恒定。我现在使用的是规则采样,同步调制。有以下问题想咨询一下各位。28335里面的epwm周期

Tpwm=2TBPRD*Tclk,而Tclk是系统始终分频得到的的,我将它看成是一个函数Tclk=f (Fsysclk,div),所以Tpwm=2TBPRD*f (Fsysclk,div)。当系统时钟频率固定,要修改载波周期的话就只能改变TBPRD的值或者是改变div分频系数。但是在压频比恒定调速方式下,调制度会实时发生变化,TPBRD是会变的。这样的话感觉很难从中找到一个平衡。既要载波频率1/Tpwm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又要随着调制波频率的改变而改变TBPRD的值。理论上的那种压频比恒定,采用同步调制的方式,用dsp感觉实现不了

网友:
既然用了28335,那就不要用SPWM了  用SVPWM吧   SPWM太简单粗暴

网友:
请教下大侠,11对级电机运动过程中不涉及换相,SPWM实际是否是开环控制?电机运转一会儿发热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