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只能发不能收的问题

楼主:
手头遇到一个项目,需要使用2.4G的无线通信,索性选了24L01,一是便宜,二是电路简单,之前自己玩的时候试着自己画过一次PCB天线,效果凑合能用。
今天PCB样板到手,开始焊接最小系统,因为急着试无线部分的效果,所以只把MCU最小系统(连104电容都没焊)和NRF24L01上去,跑跑看
问题:
结果发送没问题,却接收不到数据(发送几十次偶尔会能收到一帧),因为程序部分已经用24L01的模块调通,所以猜测是硬件部分问题,24L01是单端天线,接收和发送用的是个信号通路,能发理应能收。
解决:
于是稍微问了一下度娘,问题解决。

只要在图中左上角位置VDD和GND之间添加一枚稍微大一点儿的电容即可,我试着加了颗1uF 0603的电容,24L01工作恢复正常,能正常接收和发送。

猜测
官方给的原理图中,VDD和GND之间的电容有点儿小,可能是针对2.4G去耦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在C9和C8之前添加滤波用的稍大的电容是很有必要的,对稳定IC内部模拟射频部分很有帮助。之前试制的板子在此位置直接加了一颗0805的10uf 的钽电容,工作一直很正常。

希望能帮助到更多遇到相同问题的小伙伴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词: NRF24L01 能发不能收 能收不能发 发送正常 不能接收 电容

网友A:
我记得某本书上面说,一大加一小滤波会更好?差100倍?也就是104和102?是这样么。。。我给忘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某本书上面说,一大加一小滤波会更好?差100倍?也就是104和102?是这样么。。。我给忘啦

得看具体应用场景,一大一小大部分时间是靠谱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里说过,当你用了0.1uf后滤波效果仍不理想,尝试减小容值而不是盲目增大。0.1uf电容在10M左右的频率工作良好,但是对于2.4G或者几百M的频率下,0.1uF电容会表现出更多的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看具体应用场景,一大一小大部分时间是靠谱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里说过,当你用了0.1uf后滤波效果仍 ...

哦哦,学习啦~多谢

网友:
我也碰到了只能发送不能接收的问题,而且每次发送数据都会触发最大重发计数中断,因为这个模块根本就接收不到数据,自然也就接收不到ACK了,找了好几天程序哪里出问题了,没想到是这个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