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选择多少瓦合适?

楼主:
功率是否= (U*U)/ R = (220*220) / 100K = 48400 / 100K =0.484瓦

我用的是2010封装的贴片电阻,是0.75瓦,会烧坏吗?而且是一直通电的状态下,望大神指点!不剩感激!!

电阻

电阻

网友A:
2只50k串联或者4只25k串联,还可以4只400k并联

何必纠结于只能用一只电阻呢?

网友B:
你最好查一查这种封装的电阻是否能够承受300V以上的峰值电压。
要降低功耗并保护光耦,考虑与电阻串联一支二极管,二极管耐压当然应该大于工频电压峰值并留有余量。

网友:
2010是3/4W,按一般选择功率电阻的方法,取1.5-2倍,基本上最低值,电阻是烧不了。不过这个光耦是否承受,需要问问光耦了

网友:
电阻220K即可,就是不知道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查一查这种封装的电阻是否能够承受300V以上的峰值电压。
要降低功耗并保护光耦,考虑与电阻串联一支 ...

问题是有可能发烫吗?如果根据时间上的累积电阻会因为发烫而脱落吗?还有就是考虑交流电功率因子也要考虑峰值吗?
以为我在做实验当中电阻会脱落,假如按照峰值计算,他的实际峰值功率有可能达到1瓦,这样就等于要选择2瓦的电阻了

网友:
不必按照峰值功率计算,发热是按照有效值计算。

电阻能够承受的电压是有限度的,对较大电阻值电阻来说,往往能够满足功耗允许值但不能满足电压允许值。

串联一支二极管,可降一半功耗,同时保护光耦中LED不承受反向电压,这对延长光耦寿命有好处。

网友C:
为什么不用0805封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0805封装的

0805是 1/8W,,功率更小
问题已经转移到光耦的感受上了,电路是想干什么,一直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只50k串联或者4只25k串联,还可以4只400k并联

何必纠结于只能用一只电阻呢?

赞成,电阻的串联是比较划算的解决方法,电阻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0805是 1/8W,,功率更小
问题已经转移到光耦的感受上了,电路是想干什么,一直通电

               0603呢?

网友:
1、对于电压很大时,可以考虑多个电阻串联,这样每个电阻分压小些;2、然后再考虑电阻功耗是否满足;3、最后考虑增加反向二极管防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