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epwm中三角载波频率和幅值是会同时改变的,同意这个观点吗?

楼主:
28335的epwm加减计数模式产生三角载波。会有一个问题,系统时钟频率固定以及分频系数固定的之后,决定三角载波周期的就是TBPRD的值,我们只能通过修改TBPRD的值去改变其频率。但是TBPRD的值同时也是三角载波的幅值。改频率的同时也把幅值修改了。我附上一张图大家看看,这样的话,比方说要spwm里面要控制调制比,这个载波幅值一变,就必须要对调制波幅值作修改,不然的话,调制比就会因此发生变化了。想听听大家对我这个说法的意见,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prd的值既影响了载波频率,也影响到载波的幅值。你看我上面的图就很明显了。而载波 ...

当你要调节载波频率,又不改变占空比,那就用新的prd值重新计算一下cmp值,然后在同一时刻加载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计算占空比的话就按照duty=高电平时期/总周期。你如何设置高电平周期就是你自己调制计算的结果。如果先只变频的话,只修改period可以。

网友C:
楼主,载波过程是你调理设计的过程,对应的寄存器和这个无关。
说说你的要求。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要干什么,改了prd,想保持占空比不变,cmp肯定要相应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要干什么,改了prd,想保持占空比不变,cmp肯定要相应修改。

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prd的值既影响了载波频率,也影响到载波的幅值。你看我上面的图就很明显了。而载波的幅值在某些场合是要控制的,比方说要规定调制度的场合,那这样一来cmp的值必须变化了也就是说调制波比较点的值要重新算,否则要保证调制度是做不到的。这与仿真不同,仿真的时候载波周期和载波幅值是可以独立设置的。matlab里面我要修改载波频率但可以保持载波幅值不变,dsp里prd同时控制着频率和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载波过程是你调理设计的过程,对应的寄存器和这个无关。
说说你的要求。

版主看一下,这就是我想表达的。prd的值既影响了载波频率,也影响到载波的幅值。你看我上面的图就很明显了。而载波的幅值在某些场合是要控制的,比方说要规定调制度的场合,那这样一来cmp的值必须变化了也就是说调制波比较点的值要重新算,否则要保证调制度是做不到的。这与仿真不同,仿真的时候载波周期和载波幅值是可以独立设置的。matlab里面我要修改载波频率但可以保持载波幅值不变,dsp里prd同时控制着频率和幅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看一下,这就是我想表达的。prd的值既影响了载波频率,也影响到载波的幅值。你看我上面的图就很明显 ...

楼下说的变频就是对的。要是不改变占空比,改变了period就要比例的改变cmp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下说的变频就是对的。要是不改变占空比,改变了period就要比例的改变cmp值。

好的,谢谢。版主的头像是不是日本那个猫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要调节载波频率,又不改变占空比,那就用新的prd值重新计算一下cmp值,然后在同一时刻加载就可以了

太好了。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你要调节载波频率,又不改变占空比,那就用新的prd值重新计算一下cmp值,然后在同一时刻加载就可以了

说个题外话。ADC有16个通道啊。我现在检测电机相电流3个通道就足够了。它提供了16个,而且级联、双序列方式;顺序采样与并行采样。这么多的采样方式。究竟想干嘛啊?有什么情况会用到这个多路的AD转换,并且还要用到什么花样。。我想可能是用28335专门做数字继护,监控多个负载的电流电压时才会用到,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吗?您觉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下说的变频就是对的。要是不改变占空比,改变了period就要比例的改变cmp值。

版主您也看一下这个。ADC有16个通道啊。我现在检测电机相电流3个通道就足够了。它提供了16个,而且级联、双序列方式;顺序采样与并行采样。这么多的采样方式。究竟想干嘛啊?有什么情况会用到这个多路的AD转换,并且还要用到什么花样。。我想可能是用28335专门做数字继护,监控多个负载的电流电压时才会用到,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吗?您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也看一下这个。ADC有16个通道啊。我现在检测电机相电流3个通道就足够了。它提供了16个,而且级联、 ...

比如三相逆变器啊什么的,电压电流路数多的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题外话。ADC有16个通道啊。我现在检测电机相电流3个通道就足够了。它提供了16个,而且级联、双序列方 ...

表示16个通道不够用啊,现在28377d已经增加到24通道了,为了方便同时控制多个电机,而采样顺序和级联则根据不同的应用增加了配置的灵活性

网友:
一楼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