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坏了。

楼主:
服役多年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终于坏了。坏之前没有任何迹象。没有响声什么的。某一次上电。就不正常了,电源会发出响声。大概2HZ。测量输出,几乎0V。决定拆开看看。

网友:
外壳是胶粘的。也没有锤子,拿斜口钳在那钳。外壳损伤比较大。折腾半天终于打开啦。
剥开金属层。看到电路了。电源这块,不是太熟悉。思考一下,怎么搞。

网友:
记得两年前的一个下午烧坏了两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刺啦一声

网友A:
把哪些白色的胶封装的想办法,刮掉,,
万一是某个滤波的电解电容的问题,,可以换掉试试,,,
如果是芯片坏了,,意味着坏的地方多了,维修后再用到自己的本本上,就不值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哪些白色的胶封装的想办法,刮掉,,
万一是某个滤波的电解电容的问题,,可以换掉试试,,,
如果是芯 ...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我试着搞一下。分立元件坏的话,应该还好说。接着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