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可以走100A的电流吗

楼主:
PCB板上可以走100A的电流吗?如果不可以的话,可不可以这样在PCB板上留个焊点,输入线直接焊在这个焊点上,再从这个焊点直接分出两条线,各走50A在PCB板上?

网友:

可以

方法很多,增大线宽、覆铜厚度,这两种方法不太划算

还有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导线上开窗,加锡,叠加铜、银、金线,看你是不是够土豪了。。。

网友:
不懂帮顶,但是听起来挺吓人的

网友A:
可以把走线做成焊盘那样的,然后在焊盘上加锡。不过我没搞过100A的电流。一般大电流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可以的
一般的处理方法楼上@tianshuihu 已经说的很清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走线做成焊盘那样的,然后在焊盘上加锡。不过我没搞过100A的电流。一般大电流都是这么搞的

恩,是的,不过还是担心过不了这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板上可以走100A的电流吗

可以

方法很多,增大线宽、覆铜厚度,这两种方法不太划算

还有就是在 ...

会不会把PCB板击穿呢?本来想的是将8#硅胶线剥皮后焊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板上可以走100A的电流吗

可以

方法很多,增大线宽、覆铜厚度,这两种方法不太划算

还有就是在 ...

3mm的板

网友:
“可以”是什么意思?
如果“可以”是指通过100A电流板子不会立即烧毁,那么采取各种措施后确实“可以”。
如果“可以”是指符合各种行业标准,那么绝对不“可以”。
举个例子:电力行业,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额定5A,但规定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使用焊锡焊接,因为焊锡在故障情况下可能熔化而断路,而电流互感器二次绝对不允许发生断路。

网友C:
这么大电流尽量不要在PCB板上走,不可靠,长时间运行还是会出问题,还是外接线来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尽量不要在PCB板上走,不可靠,长时间运行还是会出问题,还是外接线来做吧。

不是的,100A的话也就是几十秒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100A的话也就是几十秒吧

这样的确不安全,出问题可能只要1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确不安全,出问题可能只要1秒。

的确,危险系数太高,不支持这样走线。

网友F:
非让驴拉磨,就因为驴多吗,还是非让电机厂倒闭,,,
说是异想天开,可能过分。
大电流可以直接用铜条,铜管吧,即使在PCB上堆焊锡,板也要热变形的,,

网友:
确实见过走线开窗的,外部裸露铜皮,并上锡。
汽车电子上使用30A很常见(PCB 为4OZ,铜皮宽度七八个mm),但100A不太了解了,仅供参考。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的,PCB走大电流,通过一些手段降低线路阻抗,降低线路发热量,保证温度不超过pcb基板材料的限制值,这样就没什么问题。当然,像maychang老师说的,特殊用途有相关标准和要求应当另行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板上可以走100A的电流吗

可以

方法很多,增大线宽、覆铜厚度,这两种方法不太划算

还有就是在 ...

多层走线也可以,比如4层板的内层也走线,当然内层的走线容量要相比外层要小一些。

网友:
从一个量产的产品角度考虑,在PCB上跑100A电流这个方法不足取,PCB走的铜箔,堆焊锡,铜和锡的电阻率完全不一样,电流仍然走铜箔,工作时间一长就是产品的薄弱环节。发热会引起一系列问题。
代替的方法有很多。

网友:
100A  那要多粗的线

网友G:
这是实际需求,还是让大家来水的?

网友:
100A? 您看下走100A的交流电的线 有多粗就明白了。太粗了。。。

网友:
做做实验还可以,但是量产的话就算了。

还有就是成本要求不一样,实现方法也不一致的。

网友:
没搞过100A的电流,100A,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实际需求,还是让大家来水的?

实际需求啊,本来是连线的,但太费工时.

网友:
走线要宽,最好用铺铜的方式,将锡漏出来,然后上面放汇流条,汇流条一般用紫铜做,一般是1方的线走8A的电流,如果是100A,汇流条截面积可为12.5方,若汇流条厚度为2mm,用宽度为7mm的就可以了,可以适量加宽,1cm就差不多了,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额定电流就83A,过载的话能到100多A,要是短路的话,瞬间能到450A,现在的产品生产了一台样机,老化了36个小时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100A 只有在PCB上开窗埋铜管了,  以前做过电焊机300A都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非让驴拉磨,就因为驴多吗,还是非让电机厂倒闭,,,
说是异想天开,可能过分。
大电流可以直接用铜条, ...

哈哈 是的  据我的经验,堆焊锡,焊锡会直接融化掉。 以前做电焊机,有在PCB上走300A电流的,但是我们是直接开窗埋的粗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是的  据我的经验,堆焊锡,焊锡会直接融化掉。 以前做电焊机,有在PCB上走300A电流的,但是我们是 ...

开窗埋铜管这法不错。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的。
道理上只要截面够就可以走100A,问题是按照保守估算,1个平方毫米10安算,要10个平方毫米的截面,你算要多粗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