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合逻辑敏感信号的个数

楼主:
最近在搞一个状态机,想用组合逻辑写一段状态跳转的控制,仔细查了下,影响到状态跳转的敏感信号有10个.....
我可以  always@(a or b or c or d)这个样子一直堆10个信号上去么?会不会因为敏感电平太多出问题?有没有哪位大神之前这样做过,望指导,多谢!!

网友A:
量好多。具体的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嘛。确认下是不是这些敏感信号都会影响到。有没有可能其中一个敏感信号量变化的时候其他敏感信号量也一定会变化的,考虑这种类型情况就可以删减敏感信号量了。然后第二种就是可以对信号量先行进行组合一下,变成总线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好多。具体的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嘛。确认下是不是这些敏感信号都会影响到。有没有可能其中一个敏感信号量变 ...

考虑过这个问题,确认了都是相互独立的信号,因为这程序涉及到双系统使用,所以量比较大.....实在不行就只能always@(*)了,就怕这样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过这个问题,确认了都是相互独立的信号,因为这程序涉及到双系统使用,所以量比较大.....实在不行就 ...

嗯,你看看你的程序中是否可以改进,可以减少信号量。如果一定无法删减的话,那其实这么用也是可以的。就是自己在设计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么多的相关点涉及到的地方肯定很多,衔接的细节和条件一定要写清楚,多仿真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量越多越容易出现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