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信号特征分析,例如脑电波控制方面的问题

楼主:
举个简化的例子,比如截获大脑第一次发出“停车”的脑电波信号波形为A,“启动”的脑电波信号为C。
第二次发出“停车”的脑电波为B,可以看出波形B和波形A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前三个连续的波峰间隔一段时间后再有两个连续的波峰这类我们通过观察可以识别的特征。
现在想通过程序实现,当检测到与A相似度达到某种程序时执行“停车”,与C……“启动”
有点类似于声音识别和图像识别,不知道这方面有什么方法,或者类型opencv图像识别这样的库吗?

网友A:
这个算法极其复杂,绝对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办得到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法极其复杂,绝对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办得到的事情。

是啊,不知道有没有开源的库可以用,例如用opencv这样的图像库分析图像的特征,理论上波形特征分析要比图像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不知道有没有开源的库可以用,例如用opencv这样的图像库分析图像的特征,理论上波形特征分析要比图 ...

这个,可就是非我所知。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就是非我所知。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哪。

数字信号处理这方面的技术对我来说太难了,我的水平有限,如果没有现成的技术,也只好等有人做出来再用了。

网友C:
汤汤发给我这个链接,让我帮忙看一下,我对脑电波没有研究,按照你的描述,觉得可以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来识别区分,建议楼主了解一下相关知识,应该在随机信号处理相关书籍中都有介绍。
做信号处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的,这也是国内工程师所欠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汤汤发给我这个链接,让我帮忙看一下,我对脑电波没有研究,按照你的描述,觉得可以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来识别 ...

这样说我现在就不准备研究这个了,我的数学没有基础,等有机会能和谁合作时再一起做吧。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我现在就不准备研究这个了,我的数学没有基础,等有机会能和谁合作时再一起做吧。
谢谢啦:congrat ...

这个机器狗跳跃障碍,那个算法就更了不得。

对障碍高度、距离等等的判断全由摄像头实时完成,同时要判断自身奔跑状态,决定如何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