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有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继电器的方法,当shuntdown高电平时
,MOS管栅极与源极导通,关断管子,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谢谢!!!

网友:
MOS管栅极是地

网友:
“MOS管栅极是地”
画得和天线一样。
直接画出地线符号不好么?

网友:
你的这幅图,保护动作时,负15V电源对地短路。
负15V电源对地短路,是否保护发生时应有的动作?

网友A:
这图看上去怪怪的,-15V和GND短路,造成的后果更是未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栅极是地”
画得和天线一样。
直接画出地线符号不好么?

我把全部电路贴上来了,你再看看,那个地是光耦输出的地电平,不是真正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看上去怪怪的,-15V和GND短路,造成的后果更是未知了。。。

我把全部电路贴上来了,你在看看,那个地是光耦输出的地电平,不是真正的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把全部电路贴上来了,你再看看,那个地是光耦输出的地电平,不是真正的地

“那个地是光耦输出的地电平”
不明白“光耦输出的地电平”是个什么东西。
暂时不管它。

你所画的类似天线的符号,Q7门极有一个,标注为Y1;Q8门极有一个,标注为Y2;Q8漏极有一个,标注为VOUT-1。显然这个符号并不表示联接在一起。这很容易造成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是光耦输出的地电平”
不明白“光耦输出的地电平”是个什么东西。
暂时不管它。

你所画的类 ...

那个符号是测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把全部电路贴上来了,你再看看,那个地是光耦输出的地电平,不是真正的地

“全部电路”中,最左边R9左端有个Laber是ShuntDown,R18左端也有个ShuntDown,两个是联接在一起的?还是各自独立的?
如果是独立的,那么“当shuntdown高电平时”是哪个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全部电路贴上来了,你再看看,那个地是光耦输出的地电平,不是真正的地

你的电路,继电器触点闭合时,光耦将输出最大15/33=0.45(A)电流。TLP250是不允许持续通过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部电路”中,最左边R9左端有个Laber是ShuntDown,R18左端也有个ShuntDown,两个是联接在一起的?还是 ...

是一个shuntdown,5v高点平

网友D:
单说是可以用MOS替代继电器的,下面的三极管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说是可以用MOS替代继电器的,下面的三极管就不用了

MOS管怎么接呢,跟三极管一样有个问题,发射极接-15v时三极管一直导通,一直保护,所以才想到加个继电器的

网友:
MOS管需要控制,MOS管可以过大电流,看ShuntDown是什么信号是否可以控制,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shuntdown,5v高点平

ShuntDown为高电平(5V)时Q3关断,两光耦输入侧均无供电,光耦输出端VO对光耦GND为低(实际上光耦内部下拉管导通),已经实现Q8关断,再加继电器保护是毫无意义的。
况且继电器动作时间在0.1秒数量级,相对是很慢的,根本不能起到保护MOS管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shuntdown,5v高点平

据我看,原设计就是个糊涂设计。继电器在这里什么作用也没有。
说是糊涂设计,从C20和C21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我看,原设计就是个糊涂设计。继电器在这里什么作用也没有。
说是糊涂设计,从C20和C21也可以看出来。

继电器就是为了在MOS管前再加一级保护的,一开始接的是三极管但是不行才改的继电器
C2C21是为了快速开关,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就是为了在MOS管前再加一级保护的,一开始接的是三极管但是不行才改的继电器
C2C21是为了快速开关 ...

C20和C21与R12R13构成相位落后的一阶RC电路,起的恰恰是减慢MOS管开关速度而不是加快开关速度。
所以说是糊涂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就是为了在MOS管前再加一级保护的,一开始接的是三极管但是不行才改的继电器
C2C21是为了快速开关 ...

继电器动作时间,前面已经说了,需要0.1秒左右。这段时间,MOS烧毁十次都够了。
所以说继电器根本不能起什么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就是为了在MOS管前再加一级保护的,一开始接的是三极管但是不行才改的继电器
C2C21是为了快速开关 ...

用继电器来保护MOS管,纯粹是想当然。想用继电器保护的这个人,对时间毫无概念,对机械动作和电子动作也毫无感性或者理性的认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来保护MOS管,纯粹是想当然。想用继电器保护的这个人,对时间毫无概念,对机械动作和电子动作也 ...

所以再找新的能替代继电器的方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再找新的能替代继电器的方法啊

用三极管之类替代继电器很容易,移动一下电平即可。
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继电器方案是使MOS管门极与源极短路,光耦是不允许输出端短路到地的。即使串联了33欧电阻,时间稍长(不到0.1秒数量级)光耦要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再找新的能替代继电器的方法啊

我还说过,此电路设计者糊涂。
这是很客气的说法。
在另一个论坛,你也看到了,评论是:“想抽他,太丢电子技术的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之类替代继电器很容易,移动一下电平即可。
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继电器方案是使MOS管门极与 ...

麻烦再指教下,怎么移动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再指教下,怎么移动电平???

虽然很简单,但我不想告诉你。
我已经说过,这是个糊涂设计。为这个糊涂设计把继电器改成三极管,有何意义?
更何况无论是继电器还是改用三极管,保护动作时一定烧光耦。
这个将MOS管门极和源极短路以实现保护的设计,趁早扔掉。注意我没有说整个电路重新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很简单,但我不想告诉你。
我已经说过,这是个糊涂设计。为这个糊涂设计把继电器改成三极管,有何 ...

接npn型三极管,只能是b接shuntdown,c接栅极,e接源极
这样的话,Ube一直大于15v,一直导通,没法保护,才想到的继电器,
但继电器也明显不行,所以三极管要怎么接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npn型三极管,只能是b接shuntdown,c接栅极,e接源极
这样的话,Ube一直大于15v,一直导通,没法保护 ...

老弟看来是真着急,莫非设计者交代给你的任务?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ShuntDown串联一支16V稳压管(是16V)稳压二极管和一支限流电阻再接到NPN三极管基极。
三极管基极到负15V应该接一支稍大些的电阻,例如2千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弟看来是真着急,莫非设计者交代给你的任务?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ShuntDown串联一支16V稳压管(是16V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弟看来是真着急,莫非设计者交代给你的任务?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ShuntDown串联一支16V稳压管(是16V ...

麻烦再问下,三极管基极到负15V应该接一支稍大些的电阻
起什么作用,分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弟看来是真着急,莫非设计者交代给你的任务?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ShuntDown串联一支16V稳压管(是16V ...

老师看了说不行,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曲线不能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看了说不行,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曲线不能这样用

老师说:“不行,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曲线不能这样用”。

Sign!

你没问问老师“为什么不能这样用”?
说“不能这样用”,总要给出个理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说:“不行,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曲线不能这样用”。

Sign!

你没问问老师“为什么不能这样用”? ...

他就说电压特性可能不行吧,他没具体说,只是否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就说电压特性可能不行吧,他没具体说,只是否定了

“电压特性可能不行吧”
含糊其辞,不是肯定不行,当然也就不是否定。

既然这个替代继电器的工作是老师布置的,整个电路是否老师设计的?抑或老师从什么地方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特性可能不行吧”
含糊其辞,不是肯定不行,当然也就不是否定。

既然这个替代继电器的工作是老 ...

是参考老师已有电路改的,本来是单电源供电,下桥接地,直接一个npn三极管接到的保护没问题
但是现在正负双电源,-15vmos管这儿保护电路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参考老师已有电路改的,本来是单电源供电,下桥接地,直接一个npn三极管接到的保护没问题
但是现在正 ...

看来老弟现在不是那么着急了,那就先暂缓吧。
要说清楚这样可以工作,需要好几幅图。要是谈计算,更麻烦。

网友:
不过,用稳压管这样改变信号电平,我实际使用过。电路简单,工作可靠,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