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里unused pins怎么设置

楼主:
       各位大神,Quartus II中对于未使用的引脚该怎么设置啊,软件中默认的设置是As output driving ground,而网上说这种设置会导致芯片发热,一般都设置As input tri-stated或As input tri-stated with weak pull-up resistor,这些有什么影响吗?还有这几种设置对我画PCB板有什么影响吗?小弟诚心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没使用的引脚最好设置输入三态;对于画pcb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恩,设置为这样主要是避免未使用的引脚被设置为输出,从而导致对其他芯片的驱动错误,或者该引脚本身PCB上接地了,但是你设置为输出上拉,就会给芯片带来额外的功耗。所以这个设置是必须的,PCB的话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使用的引脚最好设置输入三态;对于画pcb没什么影响

谢谢大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设置为这样主要是避免未使用的引脚被设置为输出,从而导致对其他芯片的驱动错误,或者该引脚本身PCB上 ...

嗯嗯,大神一语惊醒梦中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