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输出过冲限制软启电路原理(附图)

楼主:
REF为PWM 驱动IC的输出参考电压5V。COMP为输出电压反馈Vfb与REF分压比较的误差放大器输出

求解图中如何限制过冲,如何软启动工作

网友:
路过看看,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总要说清楚你想限制哪一点的过冲吧?或者说清楚哪一点是输出。
是COMP?是FB?是R13右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要说清楚你想限制哪一点的过冲吧?或者说清楚哪一点是输出。
是COMP?是FB?是R13右端?

是输出Vout

网友A:
从图中看不出VOUT+和VOUT-处的过冲与N3和N4有什么关系,甚至看不出VOUT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不出VOUT+和VOUT-处的过冲与N3和N4有什么关系,甚至看不出VOUT是怎么产生的。

是一款低边型BUCK电路。恒压恒流输出,过流保护,过冲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