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直流电压,如何保证输入的直流电压稳定波动较小呢?

楼主:
利用AD7266的单端对一个0-5V的量进行采集,如何保证0-5V的直流量,在某一时刻固定的时候,我这边能完美的采集出来,误差不超过3mV.试验中,我在电路板以外用REF3125搭建了一个直流量的输出,让AD7266采集它输出的电压值,这个也是有波动的。但是如果我直接采集电路板上的5V转3.3V的线性稳压器上的3.3V波动就很小,望大神指点,如何滤除外部输入的直流量中的波动。

网友A:
你的ADC驱动器输入阻抗是多少,REF3125输出用不用缓冲呢,AD7726使用的内部基准吗,波动有多大,连接图能发一个吗

网友:
工频干扰在电源那边加电容,高频直接电容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ADC驱动器输入阻抗是多少,REF3125输出用不用缓冲呢,AD7726使用的内部基准吗,波动有多大,连接图能发 ...

你好!AD7266是采用的官方设计,基准采用的外部基准,基准芯片也是REF3125,我本来想基准芯片提供的电压是没有浮动的,可是峰峰值还是有80mv,这个可以减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AD7266是采用的官方设计,基准采用的外部基准,基准芯片也是REF3125,我本来想基准芯片提供的电压 ...

你所说的“浮动”,未必是基准芯片提供的电压含交流成份。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干扰,测量结果包括干扰成份在内。
这是精密测量中常见的现像,尤其是对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