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自带三极管的引脚不对?

楼主:
大仙们,cadence自带的三极管引脚是不是不对呀?比如这个:

网友A:
嗯,好像是不对,查一下就知道了。不对的话就自己按着规格书改一下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嗯,好像是不对,查一下就知道了。不对的话就自己按着规格书改一下就好。

其实自带库里面有不同类型的,BCE,BEC,CEB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自带库里面有不同类型的,BCE,BEC,CEB等等

那怎么改呢?我在propertiy里改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改呢?我在propertiy里改不了呢

选中元器件,右键edit par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改呢?我在propertiy里改不了呢

直接在原理图里修改也成

网友:
双击引脚,修改

网友: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原理图里修改也成

自带的库也可以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库也可以修改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