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 Designer的中英文切换方法

楼主:
        如果你在用Altium Designer,你的界面是英文还是中文呢?你是否有需要进行中英文菜单的切换以方便自己的使用呢?
        比起其他的一些软件,Altium Designer自带了中文字库,只要在软件内部进行设置即可。下面我们就来讲讲AD的中英文切换方法。我的Altium Desinger的界面是英文界面,下面我介绍切换成中文的方法,如果你是想从中文界面切换到英文界面的话,反其道而行即可。
        首先,你需要打开你的Altium Designer软件(好把,我逗逗了。)如图1所示。点击左上角dxp>>preference

        这时会弹出一个preference对话框,如图2所示,选择system>>general栏目,看到localization部分。勾选前三个,最后一个不要勾不要勾!!

        选好之后需要apply一下~然后点击ok。这时候对话框关闭,你看到如图3所示的界面

        仔细一看,肿么还是英文菜单栏啊啊啊???是不是设置木有成功啊?不要着急,其实是我们还缺少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关掉软件,重新开启Altium Designer。

        再看看,从图4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变成中文界面啦~~
        Ps:如果你是想要换成英文格式,同样操作步骤,把勾选去掉就好。
       PsPs: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英文界面啦,,所以我又要去折腾回去了哈哈哈~~

网友:
全能女神

网友:
啥东东啊

网友A:
这不是瑞萨的下载器吗

网友:
测试一下这种格式的图片能不能发的出来。。真的只是在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瑞萨的下载器吗

测试一下这种格式的图片能不能发的出来。。真的只是在做测试。。

网友B:
推荐还是要习惯英文的方式,中文方式,可能让你某个时间会疯掉~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还是要习惯英文的方式,中文方式,可能让你某个时间会疯掉~

赞同~~中文的其实翻的并不好。。我们会看到好多遗留的英文。。
我也都是用英文的,还是英文看着更习惯。

网友C:
楼主,你好。如何批量隐藏标识和注释?谢谢楼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如何批量隐藏标识和注释?谢谢楼主啦

你仔细看看我的这个帖子,里面有介绍到隐藏标识和注释的方法哦。
AltiumDesigner在指定层添加注释和位号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738&fromuid=536508
方法是一样的,你自己了解下注意举一反三,当你有需要进行批量操作的时候,一般都能进行类似的操作。

另外再给你推荐推荐我之前写的AD相关的一些技巧贴。你都可以了解学习下。祝你更上一层楼!
okhxyyo的Altium Designer之旅——汇总帖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948&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