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输出端外接电压为啥就烧了

楼主:
电路就是这样,二极管板子上没有加,24V进来也能正常输出12V。但是调试的时候没有接24V得到12V,而是图方便直接用电源调到12v接到电路板的12V上,结果板子就一股青烟……烧了,大家看看是因为电路没接二极管的问题吗?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
电流多大?

网友A:
DCDC额定2A,实际用的电感封装小了点额定电流是0.27A的,搞不清为啥一接12V电立马就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额定2A,实际用的电感封装小了点额定电流是0.27A的,搞不清为啥一接12V电立马就烧了

有没可能是电流过大的问题。我也是猜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是电流过大的问题。我也是猜测。

没加负载,DCDC也没有输入电压,只是在原本12V输出端外加了12V,刚接上板子就烧了,最明显的是板子上的一个复位按键直接冒烟,可是按键的3V是另一路用的USB转的3V……不懂电源这些实在不清楚问题在哪儿

网友C:
这个问题,需要了解芯片内部结构才能够理解。
输入没有,输出施加12V电压,芯片内部功率管承受的电压是反向的。
即使板子上有那支二极管,输入空着,输出施加12V电压,芯片也可能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加负载,DCDC也没有输入电压,只是在原本12V输出端外加了12V,刚接上板子就烧了,最明显的是板子上的一 ...

你线路都是连着的然后就直接在原12V输出端接了12v电源上去?额。。弱弱的问下,你电源确定没接反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线路都是连着的然后就直接在原12V输出端接了12v电源上去?额。。弱弱的问下,你电源确定没接反 ...

应该没反吧……板子是断电下操作的,板子不是我搞冒烟的我也不知道反接没有

网友C:
不但开关电源芯片是这样,线性稳压芯片例如7812,输入端接地,输出端施加12V电压,7812也要烧毁。原因就是7812芯片内部功率管承受了反向电压。7805稳压芯片则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因为芯片内部功率管反向耐压超过6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需要了解芯片内部结构才能够理解。
输入没有,输出施加12V电压,芯片内部功率管承受的电压是反 ...

嗯,我也没找到内部原理图……一上电板子的另一路的usb转3V的复位按键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也没找到内部原理图……一上电板子的另一路的usb转3V的复位按键就冒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但开关电源芯片是这样,线性稳压芯片例如7812,输入端接地,输出端施加12V电压,7812也要烧毁。原因就是7 ...

嗯,谢谢前辈指点。以后输出加个二极管应该方便调试的时候用

网友B:
给你问了我一个朋友,下面是他的回复:
FB端只是作为输出使用的,一般是0.6V,要是直接在后端加12V的,FB端的电压明显就是超了。要调试千万是别在后端加电压,会造成很多问题的。同时他反馈的是复位键烧坏,后端是不是也有问题
都要查的
没看到PCB图,不过C6的器件一定是要放在电感后面输出后在接电阻R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问了我一个朋友,下面是他的回复:
FB端只是作为输出使用的,一般是0.6V,要是直接在后端加12V的,FB ...

太感谢了,我再查查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你问了我一个朋友,下面是他的回复:
FB端只是作为输出使用的,一般是0.6V,要是直接在后端加12V的,FB ...

不是FB的原因,这只是电压反馈,连接到内部的比较器,不是功率输入信号。问题应该如maychang分析那样,是MOS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前辈指点。以后输出加个二极管应该方便调试的时候用

加二极管还不如加个跳线帽更方便,想用就插上,不想用就拔掉。若是成批生产,直接两个焊盘焊上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FB的原因,这只是电压反馈,连接到内部的比较器,不是功率输入信号。问题应该如maychang分析那样,是 ...

从11楼小燕燕给你找到的内部结构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可以看出被击穿的是最后那支NPN管的发射结(此时该管集电结正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11楼小燕燕给你找到的内部结构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可以看出被击穿的是最后那支NPN管的发射结(此时 ...

看到了,谢谢,一开始没仔细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二极管还不如加个跳线帽更方便,想用就插上,不想用就拔掉。若是成批生产,直接两个焊盘焊上就是。

嗯嗯,其实这些我也定不了,主要是学习学习

网友:
这还需要什么解决办法?本来你的应用就是不正常的,

那么,解决办法就是输入接到24V那里

网友E:
这种芯片不允许这样接,内部保护电路几乎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芯片不允许这样接,内部保护电路几乎没有啊,,,

嗯,谢谢

网友F:
我个人感觉烧的可能性,我能想到的有两种(过流比较大的那种,短路)。我的分析的思路基本就是排除法。
不知道您的板子烧坏成了什么程度了呢?
1.对于烧坏的芯片可以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下观察下,是哪个pin烧坏了,还是整体烧坏了;
2.拿掉这个dc-dc的ic,量测下pcb板是否存在短路现象,还是说某条net短路呢?也可量测,好的dc-dc的芯片和坏的dc-dc的芯片(对比验证下,是否是芯片本身存在问题或者本身短路呢)
如果是pcb短路,可以看看是lay板造成的还是焊接造成的;
还是说您lay板的时候走线过细呢?走线过细对大电流来说也会有烧板的现象。

如果有加负载的话,先断开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感觉烧的可能性,我能想到的有两种(过流比较大的那种,短路)。我的分析的思路基本就是排除法。
不 ...

嗯,正在一点一点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