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的参考时钟问题

楼主:
采用DDR3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来控制DDR3,FPGA为stratix IV EP4SGX系列
1.Memory clock frequency 520MHz
2.设定
PLL参考时钟为200 MHz
这个pll参考时钟,连接一个外部输入时钟时(这个时钟是200MHZ或25Mhz),正常工作
当这个200MHz时钟为altpll生成的一个时钟时,DDR3不工作。
那么PLL参考时钟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自己顶一个......继续等待高手

网友A:
ddr3 ip核里面有个pll,由你的ip核输入产生Memory clock,你这个实际上相当于pll级联了。就存在一个问题,布线是否可以通过。pll级联是有使用限制的,建议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B:
群里有位网友说:想知道PLL动没动 抓一下locked信号就行了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 ip核里面有个pll,由你的ip核输入产生Memory clock,你这个实际上相当于pll级联了。就存在一个问题,布 ...

谢谢你的回答。昨天看了下warning,发现altpll生成的200MHz时钟有critical warning,就对.sdc文件进行修改,增加了这个信号的set clock group,critical warning消失,但是报的是Warning (332088): No paths exist between clock target "u_ddr3_fifo|unimaster_ver_inst|unimaster_ver_inst|pll0|upll_memphy|auto_generated|pll1|clk[6]" of clock "u_ddr3_fifo|unimaster_ver_inst|unimaster_ver_inst|unimaster_ver_p0_pll_config_clock" and its clock source. Assuming zero source clock latency.
,当我直接连接外部输入或者是板上晶振产生的时钟时,这个问题不存在。不知道pll级联的使用限制是多少,datasheet好长,都不知道看哪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里有位网友说:想知道PLL动没动 抓一下locked信号就行了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你的回答。
我这个ALTPLL是生成了好几个时钟的,其他时钟都正常工作,所以locked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看手册的目录,有讲时钟网络和PLL的大章节,其中应该有讲级联PLL cascade的部分,可以查找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手册的目录,有讲时钟网络和PLL的大章节,其中应该有讲级联PLL cascade的部分,可以查找一下看看。

找到了,也对pll级联数量进行了修改,改大了,但是没有用,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也对pll级联数量进行了修改,改大了,但是没有用,问题还是存在!

难道pll reference clock 只能与专门的外部时钟输入管脚或内部晶振时钟吗?不能用生成的时钟?还是生成的时钟可以通过什么特殊设置后可以使用?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AG5HdwjM7gRbK3CR5VC,看一下这个文档吧,偶尔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