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 7.0延时参数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
double a=500;
int main(void)
{
_delay_ms(a);
while (1)
    {
     }
}

用Atmel Studio 7.0编译这段程序编译通不过,报错
__builtin_avr_delay_cycles expects a compile time integer constant

但是把double a=500;移到main函数内就可以编译通过

这个是什么原因,希望哪位高手解析一下。

网友A:
delay函数不能用变量,智能用常数。打开头文件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A:
全局变量时不能完全优化,放到函数内变为局部变量,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时不能完全优化,放到函数内变为局部变量,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在atmel studio 7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ay函数不能用变量,智能用常数。打开头文件看看就清楚了。

变量是可以用的,把变量定义放到main函数内就可以用,认为三楼的说法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atmel studio 7有办法解决吗?

这与AS7无关,是C编译器的问题。为了得到最好的效率和精度,使用了汇编做延时,就只能使用常数。

如果需要使用变量,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写一个延时函数,或者在自己的函数中调用系统的延时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与AS7无关,是C编译器的问题。为了得到最好的效率和精度,使用了汇编做延时,就只能使用常数。

如果 ...

谢谢了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