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接外扩Flash(W25Q128)如何存储数组中数据?

楼主:
求助大牛们:我现在使用的STM32F103RBT6  控制一个16位的线阵CCD模块(光电探测器)得到一些采样值 , CCD是 2048像素 ,采集完一次得到4096个数据  定义了一个数组dat[4096]用于放数据,现外扩了一个带有SPI接口的FLASH(W25Q128),如何将dat[4096]数据存入其内,并且可以读出呢?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我可以实现写入字符串,并且读出,但数组就没处理好了

网友A:
设定一个Flash的读写地址然后用读写函数就可以读写了啊,一般读写函数不就是int write/read(uint8_t address, uint8_t *buffer, uint8_t size), 指定数组存放地址address,传入数组首地址buffer,数组大小size就行了。建议看看正点原子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定一个Flash的读写地址然后用读写函数就可以读写了啊,一般读写函数不就是int write/read(uint8_t addres ...

谢谢,我试了还是没搞定,不知道Tx_Buffer[]和dat[4096]如何关联或定义相等

网友:
C语言基础没学好?好好看看C语言数组和指针这一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