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整?开关电源变压器温升过高

楼主: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温升过高往往是出现在电源变压器的MOS管以及变压器设计本身两个方面,

    从这两方面入手,来看一下如何才能有效解决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温升过高问题。

     1.从变压器本身而言,一旦出现温升过高发烫发热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四种问题来导致的,分别是铜损、绕线工艺问题、变压器铁损以 及变压器设计功率太小。空载发热是变压器绝缘环或变压器输入电压高了,绝缘环需要重绕线圈,输入电压高需要降低输入电压或增加线圈圈数。如果电压正常,在带上负荷的情况下发热发烫,那就是电源变压器的负荷太大,需要改变其负荷设计。

      而在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过程中,MOS管的发热情况是最严重的,其本身的温升过高问题是由损耗引起的。MOS管的损耗由开关过程损耗和通态损耗两部分组成,减小通态损耗可以通过选用低通态电阻的开关管来减小通态损耗,开关过程损耗是由于栅电荷大小及开关时间引起的,减小开关过程损耗可以选择开关速度更快、恢复时间更短的器件来减少。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设计更优的控制方式和缓冲技术来减小损耗,如采用软开关技术,可以大大减小这种损耗。

    2.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会导致电源变压器本身的温升过高,那就是变压器本身出现了老化现象。当检查变压器本身以及MOS管都没有发现异常时,就需要结合变压器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寿命来进行综合判断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把出现温升的情况和对应的解决方法都详细的指了出来。赞。值得一看的好内容,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