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上升沿程序

楼主:
SCANKEY:               MOVAR       P1
               XORAR       R13
               XORRA       R13
               MOVRA       R11
               JBCLR         R11,4
               RETURN
               JBCLR         R13,4
               GOTO         NOKEY
               JBSET         R12,0
               RETURN
               BCLR         12,0
               RETURN
NOKEY:
               JBSET        R12,0
               RETURN

谁能帮我解释下前5句话什么意思?
movar      寄存器R防到ACC里
xorra        r与acc异或结果放到R里
xorar        r 与ACC异或结果放到ACC里
jbclr         如果R的第几位为零,则跳过下一跳语句,不是继续执行不跳
jbset        如果R的第几位为1,则跳过下一跳语句,不是继续执行不跳
bclr          对某个位清零操作。
R13,4和R11,4和按键有关系,具体是哪个位按键的意思?
还请大家帮忙,在这个地方纠结了好长时间了。还有上升沿该怎么改,这是一个下降沿。

网友:
按键是检查电平的,上升沿,那是外部中断去处理的,汇编程序,我有很久没用到了,按键程序也更新了一些,我只记得,最开始在主程序里去扫描按键,延时抗抖,后来用定时器扫描,不用延时抗抖了,再到现在用两个变量直接存储按键状态(还是定时扫描),可以直接判断长按与短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