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SHVMTRPFCKIT安装28335板卡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一套TMDSHVMTRPFCKIT,随设备来的有28035和28335,前一段时间一直用的28035,尝试安装28335的时候板子上[main]模块的LD1和LD2都亮了,而28035这两个应该是过流指示,一般是不亮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仅仅更换了控制卡并上电,ccs和电机都没连!

网友:
这个和程序设置有关系吗?
这套东西我没用过,不大清楚。

网友:
用CCS调试代码,看在什么情况下把LED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