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硬件工程师的专用地铁卡

楼主:
沈阳的地铁卡一搬都是银行卡的外形,因为经常使用,我习惯把它放在屁股兜里,时间长了就会坐裂口,线圈断了就会失灵前段时间刚刚把一个地铁卡的余额退了,因为卡片已经损坏工本费20元就这样鸟悄的没了
这两天发现又有一张地铁卡有时不好用,仔细一看,也是裂口了
为了不让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我准备给它做一个小小的手术
先是找到芯片的位置,这个地铁卡是一次成形的,把正反面剥离开不可能
后来查看卡面有没有芯片凹凸的痕迹,说明这个卡片的工艺还是不错的
再后来找来一卷焊锡丝,筒的一端放地铁卡,一端对着太阳用眼睛看,很容易就找到了芯片的位置,甚至连铜线都清晰可见
(我眼睛的分辨率也够可以了)
找到芯片位置,也确定铜 线的方向后用美工刀画出一个四方形,把多余的地方切掉

再用热风枪调到200度以下吹铜线的地方,用钳子轻轻把融化的卡片去掉漏出铜丝

把电烙铁调到最高温,放上焊锡在漆包线上烫一下,把绝缘层去掉,粘上焊锡
找到一个普通的ID卡,打开盖板
用风枪加热芯片,把芯片从底坐上取下,用铬铁焊下芯片
把地铁卡剪下来的芯片部分的两根导线焊在ID卡的线圈上
用小米手机读下,一切正常

手里没有胶水,直接把盖板扣上,一个硬件工程师专属的地铁卡就出新鲜炉了

不知道充值时的工作人员会怎么看这个神奇的地铁卡……

网友A:
呃  我家那坏了N多的地铁卡 看到了希望

网友B:
太棒啦~~我也有个坏了的。。嘿嘿。。。这下可以再利用啦。。

网友C:
这卡片的信息你怎么能读到呢???充值估计多半不给你充

网友:
点赞点赞点赞

卡片式地铁卡被我葬送好几张,原因都是消磁,直到有了mini地铁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我家那坏了N多的地铁卡 看到了希望

快快让死去的地铁卡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棒啦~~我也有个坏了的。。嘿嘿。。。这下可以再利用啦。。

行动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卡片的信息你怎么能读到呢???充值估计多半不给你充

小米手机支持地铁卡的信息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赞点赞点赞

卡片式地铁卡被我葬送好几张,原因都是消磁,直到有了mini地 ...

所谓的消磁其实就是铜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的消磁其实就是铜线断了

原来如此呀呀呀,嘿嘿,又涨姿势啦

网友:
我擦咧,是奉天的小伙伴哦……

网友:
话说这玩意对线圈没要求?貌似有的卡线圈多一圈少一圈都不行。你递这个过去充值会不会被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卡片的信息你怎么能读到呢???充值估计多半不给你充

用手机的NFC就能读取信息吧,现在支付宝支持很多城市的公交卡充值了,不知道是否支持沈阳的

网友F:
有个师兄把食堂饭卡也這样改了 把卡片里面的芯片取出来替换那个ID卡里面的  去充值阿姨愣了半天 还是给充了 食堂阿姨看他刷这个也愣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的消磁其实就是铜线断了

应该是里面的那个天线断了吧。

网友G:
这个很不错的。线圈估计不好绕吧!粗细,直径,还有匝数。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应该多一圈少一圈不是问题,只是距离有点影响。

网友H:
我看到楼主要倒一趟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到楼主要倒一趟车

,现在住的地方比较远

还好今天迟到的事没被发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个师兄把食堂饭卡也這样改了 把卡片里面的芯片取出来替换那个ID卡里面的  去充值阿姨愣了半天 还是给充了 ...

不给充值,就把卡放钱包里一起递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不错的。线圈估计不好绕吧!粗细,直径,还有匝数。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觉得只要线导线够长就行,一是要保证电能传递过去,还有就是天线匹配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给充值,就把卡放钱包里一起递过去

机智 这倒是没想到

网友:
看到有人说卡坏了,用的这么多卡还没出现过一张坏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住的地方比较远

还好今天迟到的事没被发现。

楼主好手艺啊。支持一下。等我的卡什么时候坏了,改造一下。难道你们上班不用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