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关于金属探测器的论文,上面有个振荡电路原理不是很懂。

楼主:
用了multism仿真,也不知道波形正不正确,希望懂的朋友指导指导我,谢谢

右边(三极管那边)不是很清楚原理和作用

右边(三极管那边)不是很清楚原理和作用

网友: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那个线圈也不知道绕几圈合适,能不能用电感代替?值要多大?

那个线圈也不知道绕几圈合适,能不能用电感代替?值要多大?

网友A:
这个输出的波形不是正确的吧。电感电容并联,才可以作为振荡电路起振

网友B:
哥们,我觉得左边555是个振荡器吧(记得不太清了),而右面应该是个共射极放大电路,C10和R11我觉得并不参与震荡过程,而R12和R14是不是该作为三极管基极的固定分压电阻存在,但图上没有见你连接,不确定工作点的电路似乎不大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出的波形不是正确的吧。电感电容并联,才可以作为振荡电路起振

时NE555产生了震荡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觉得左边555是个振荡器吧(记得不太清了),而右面应该是个共射极放大电路,C10和R11我觉得并不参与 ...

对的,产生24KHZ的震荡,哦,后面我更正回来了,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电路是否正确?我应该做什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产生24KHZ的震荡,哦,后面我更正回来了,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电路是否正确?我应该做什么 ...

这个电路并不复杂,Multisim仿真即可,或者搭一个实物也不复杂

网友:
你这是直刘海是交流,C2,C5是直流断,交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