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电路什么作用

楼主:
里面的那个PNP型的三极管什么作用?不要的话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来自 5楼

“不要的话也能正常工作”
那么这部分电路必是为不正常工作准备的,或者是不正常的错误设计。

网友:
来自 6楼

正常工作,输出电压是稳定的,故电容C5相当于开路,R4和Q1发射结没有电流,Q1也没有集电极电流。这部分电路确实对开关电源正常工作没有影响。

网友:
来自 8楼

考虑输出电压由于某种原因(是什么原因暂先不管,可能是负载断掉一部分而减轻)而突然升高。那么C5将通过Q1发射结充电,Q1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大致相等(共基极)。Q1的集电极电流将使R2两端电压突然升高,从而通过FB引脚信号使开关芯片产生的PWM占空比迅速减小,输出电压的突然升高得到比较快的抑制。

网友:
来自 9楼

也许有人会问:输出电压突然升高,R3和R2分压,R2两端电压也会突然升高,通过FB引脚使PWM占空比减小。那么Q1有什么用?
注意Q1集电极输出阻抗远比R3大得多,近似电流源。因此,由于Q1集电极电流突然变大而产生的R2两端电压变化远比由于R3R2分压而产生的R2两端电压变化要大。这就是Q1C5的作用。

网友:
来自 10楼

由上所述,上电时这部分电路有使输出电压比较缓慢上升的作用,因为上电的过程正是输出电压上升的过程。此电路将使输出电压上升比没有这部分电路时更缓慢一些。

网友:
前面典型的开关型降压芯片,后面续流二极管,储能电感,,R2R3分压后反馈,PNP三极管Q是输出端短路保护。

网友:
我也不会,我只知道没有加pnp的。。。呼叫大神@maychang

网友:
这个PNP的管子在这里是起到上电检测和短路保护的作用。上电时,C5其主要的作用。短路时,Q1其主要的作用!

网友:
正常工作时,C5断电,Q1没用。
一旦电压不稳C5就会导通,因为R4存在,两边存在电压差,Q1必能导通,不管是PNP,NPN。这是基础电路知识。SS34还有限压作用,一般我做的测试板,只加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上所述,上电时这部分电路有使输出电压比较缓慢上升的作用,因为上电的过程正是输出电压上升的过程。此电 ...

我赞成这个观点

网友B:
在群里引起了讨论,我觉得可以放上来大家看看

小玉:
有时候输出端电容太多,上电瞬间,会造成输入端过载
柱哥:
被电容吃了?
小玉:
给电容充电了
小玉:
是,
小玉:
吃了
水杉:
明白了
小玉:
这个rc常数决定这个过程的时间长短,我是这样觉得的
柱哥:
我怎么感觉是加快

小玉:
是加快反馈的作用,反馈的正负作用没有改变
柱哥:
加快反馈的作用对dcdc是什么影响
柱哥:
他是怎么调电压的
柱哥:
我觉得上电阶段 FB的反馈电压,比正常的要高
柱哥:
正常是通过R2,R3分压给过来的
小玉:
比正常的高,所以通过fb的负反馈,来降低输出电压的上升坡度
柱哥:
有道理 因为芯片觉得电压已经调整差不多了
小玉:
对啊,把输出电压通过pnp直接引入fb来进行控制
柱哥:
加了这个 上电时候 可看做三极管导通
柱哥:
牛逼! 如@小玉
小玉:
在上电过程中,电阻分压是不起作用的哦
柱哥:
  我觉得我分析也不错  唉呀妈呀 我居然也懂模拟
水杉 :
分析的太精彩了。。我要把你们这段讨论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群里引起了讨论,我觉得可以放上来大家看看

小玉:
有时候输出端电容太多,上电瞬间,会造成输入端过 ...

我们只是搬运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群里引起了讨论,我觉得可以放上来大家看看

小玉:
有时候输出端电容太多,上电瞬间,会造成输入端过 ...

上电过程中,分压怎么不起作用啊?只要两端有电压差不就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电过程中,分压怎么不起作用啊?只要两端有电压差不就可以吗/

因为是通过pnp管那边起作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通过pnp管那边起作用啊

是不是上电过程中Q1导通使FB电压接近于输出电压,相当于直接将R3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电过程中Q1导通使FB电压接近于输出电压,相当于直接将R3断路

我的理解是差不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差不多这样的

网友:
俺不懂,进来学习的。